贴片的四脚无源晶振需要外接电阻电容吗?

楼主(2013-10-04):
贴片的四脚无源晶振需要外接电阻电容帮助起振吗?第一次用这类贴片晶振,不了解,请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A:
具体还得看数据手册啊

网友B:
贴片的四脚无源晶振, 通常见到的也只是用了两个脚, 另外两个是空脚. 需要外接电容.

网友C:
要的,我就用过要电容的,不然怎么起振的啊

网友D:
只是一种封装而已,需要加电容,根据晶体手册和MCU手册选电容。注意3楼说的,有两个脚是地,别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的,我就用过要电容的,不然怎么起振的啊

不是说有集成电容的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说有集成电容的吗?

目前还没有见过无源晶体集成了电容的,只听说过供电的振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