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驱动]
LED驱动电源变压器检测的8种常用方法

楼主(2013-10-04):
导读: 通过观察变压器的外型来检查其是否有明显异常现象。如线圈引线是否断裂、脱焊,绝缘材料是否有烧焦痕迹,铁心紧固螺杆是否有松动,硅钢片有无锈蚀,绕组线圈是否有外露等。

1、通过观察变压器的外型来检查其是否有明显异常现象。如线圈引线是否断裂、脱焊,绝缘材料是否有烧焦痕迹,铁心紧固螺杆是否有松动,硅钢片有无锈蚀,绕组线圈是否有外露等。

  2、绝缘性测试。用万用表R×10k挡分别测量铁心与初级、初级与各次级、铁心与各次级、静电屏蔽层与衩次级、次级各绕组间的电阻值。万用表指针均应指在无穷大位置不动,否则,说明变压器绝缘性能不良。

  3、线圈通断的检测。将万用表置于R×1挡,测试中,若某个绕组的电阻值为无穷大,则说明此绕组有断路性故障。

  4、判别初、次级线圈。电源变压器初级引脚和次级引脚一般都是分别从两侧引出的,并且初级绕组多标有220V字样,次级绕组则标出额定电压值,如15V、24V、35V等,再根据这些标记进行识别。

  5、空载电流的检测。

  直接测量法。将次级所有绕组全部开路,把万用表置于交流电流挡500mA,串入初级绕组。当初级绕组的插头插入220V交流市电时,万用表所指示的便是空载电流值。此值不应大于变压器满载电流的10%-20%。一般常见电子设备电源变压器的正常空载电流应在100mA左右。如果超出太多,则说明变压器短路。

  间接测量法。在变压器的初级绕组中串联一个10/5W的电阻,次级仍全部空载。把万用表拨至交流电压挡。加电后,用两表笔测出电阻R两端的电压降U,然后用欧姆定律算出空载电流I空,即I空=U/R.F。

  6、温升检测。一般小功率电源变压器允许温升为400C~500C,如果所用绝缘材料质量较好,允许温升还可提高。

  7、检测判别各绕组的同名端。在使用电源变压器时,有时为了得到所需的次级电压,可将两个或多个次级绕组串联起来使用。采用串联法使用电源变压器时,参加串联的各绕组的同名端必须正确连接,不能出错,否则,变压器不能正常工作。

  8、电源变压器短路性故障的综合检测判别。电源变压器发生短路的主要症状是发热严重和次级绕组输出电压失常。通常线圈内部匝间短路点越多,短路电流就越大,变压器发热就越严重。检测判断电源变压器是否短路的简单方法是测量空载电流。存在短路故障的变压器,其空载电流值将远大于满载电流的10%。当短路严重时,变压器在空载加电后几十秒钟之内便会迅速发热,用手触摸铁心会有烫手的感觉。此时不用测量空载电流便可断定变压器有短路点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