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下这两个元件是什么

楼主:
右边的那个在电池输入附近

网友A(2013-10-04):
二极管熔丝TVS之类

网友B:
左边的似乎是保险丝,右边的可能是二极管,也可能是TVS,测一下相关的连接和元件特性就知道了。

网友C:
右边那个应该是个普通二极管,用作电池和外接电源的切换用吧

网友D:
GDT+TVS 是不是485出口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