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TLC7135AD采样值换算成电压程序

楼主(2013-10-04):
高手帮帮忙

网友A:
把基准电压调到2v,采样输出满量程19999对应2v,每个数为0.1mv
采样值1500→1500x0.1mv=150mv

网友B:
我猜测楼主是不知道如何将7135输出的BCD码转换成二进制。

楼主:
float Convert_Temperaturn(u32 AD_Data)
{
    float Temperaturn_LS = 0.0 ;                           //临时温度变量
        T_Data_V = (float)(AD_Data)/10000/50*1000;            //将AD采样值换算成电压,单位mv
        T_Data_V = T_Data_V + Tem_to_V(DS18B20_T);            //补偿后值
        Temperaturn_LS = V_to_Tem(T_Data_V) ;                            //将补偿后的电压值换算成温度
        return Temperaturn_LS ;
}

楼主:
怎么实现换算的?? 帮忙看看

网友A:
1. 查表法:
    你先得找到温度传感器的资料,一般测温热敏电阻有一个B值表,即温度与阻值对照表,有了这个表,就能把测温电阻上的测得的电压通过查表换算成温度了.
2. 计算法:
    通过测试100℃及0℃时的电压值,对其他点进行线性插值来求得该点温度.例如100℃对应电压为2v,  0℃对应电压为1v,  则50℃对应电压可计算求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把基准电压调到2v,采样输出满量程19999对应2v,每个数为0.1mv
采样值1500→1500x0.1mv=150mv ...

基准应该是1.0000v,而不是2v。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基准应该是1.0000v,而不是2v。

ok,一般为了充分利用7135的19999码量程精度,取2v基准较合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ok,一般为了充分利用7135的19999码量程精度,取2v基准较合理

基准取2v,满量程就是4v。
实际上7135可以用1v以下电压做基准,分辨率会更高一些。我用过300.0mv做基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基准取2v,满量程就是4v。
实际上7135可以用1v以下电压做基准,分辨率会更高一些。我用过300.0mv做基准。 ...

你是对的,俺误导了,少累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对的,俺误导了,少累哈

第一次用论坛牛人不少网络的确是好东西谢谢各位牛人的支持

楼主:
第一次用论坛牛人不少:D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 查表法:
    你先得找到温度传感器的资料,一般测温热敏电阻有一个B值表,即温度与阻值对照表,有了这个表, ...

春阳老师的办法,我在学校时都试过,非常有效。如果查表法,数组较多,是RAM较小的mcu,就把其放到rom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准取2v,满量程就是4v。
实际上7135可以用1v以下电压做基准,分辨率会更高一些。我用过300.0mv做基准。 ...

取1v基准在-19999到19999对应的是-1到1v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取1v基准在-19999到19999对应的是-1到1v吗?

应该是-1.9999v到1.9999v。
如果把IN+端与REF+端相连接,二者负端都接地,显示约9999.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1.9999v到1.9999v。
如果把IN+端与REF+端相连接,二者负端都接地,显示约9999. ...

嗯嗯,谢谢:handshak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基准电压调到2v,采样输出满量程19999对应2v,每个数为0.1mv
采样值1500→1500x0.1mv=150mv ...

老师想深入学C语言用那本书好?谭浩强的书学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 单片机C语言编程与实例 336页 26.3M pdf+...
〓 Visual C 专辑 7册 4461页 139M 〓,高品质的...
〓 51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