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为什么没有带有PCI插头的arm开发板

楼主(2013-10-04):
大侠们:
       在下苦寻数日也未曾找到一款带有PCI公头的ARM开发板。
       这是为何,难道ARM不适合做PCI接口。
        请各位大侠解惑啊???????????

网友A:
pci-e的如果你能接受,可以联系我

网友B:
基本上ARM不带PCI接口,PCI接口只有X86PC级才会有

网友C:
其实有些还是要带PCI的 ,现在我们用的就带MiniPCI的接口。

楼主:
我是受带pci插头的,不是PCI插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有些还是要带PCI的 ,现在我们用的就带MiniPCI的接口。

是带pci插头的,不是PCI插槽ARM开发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上ARM不带PCI接口,PCI接口只有X86PC级才会有

哦哦·

网友D:
新唐出过两款带PCImaster的arm9芯片,nuc920/nuc960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带pci插头的,不是PCI插槽ARM开发板

如果是插槽,那么就是pci主桥,如果是插头,那就是pci从设备。这类东西 FPGA的比较多,ARM的确实比较少,不知道你想做什么,  你可以看看hi3512  hi3515 hi3520 这些都支持,主要是做视频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插槽,那么就是pci主桥,如果是插头,那就是pci从设备。这类东西 FPGA的比较多,ARM的确实比较少, ...

我就想做个板卡,外面传过来的高速数据通过PCI传到PC上,不知是否有基于这两款arm的开发板?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就想做个板卡,外面传过来的高速数据通过PCI传到PC上,不知是否有基于这两款arm的开发板? ...

做高速数据传输,一般都是FPGA或是DSP来实现的PCI,用ARM的目前有的就只有hisi系列的有这个。还有就是Ti的6467.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高速数据传输,一般都是FPGA或是DSP来实现的PCI,用ARM的目前有的就只有hisi系列的有这个。还有就是Ti的 ...

你说的这些款芯片都是内部自己集成了pci协议的,对吧。
那可不可以使用ARM+pci9054来实现PCI借口呢?

网友C:
应该是可以的 ,不过要你自己做驱动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可以的 ,不过要你自己做驱动嘛。

恩恩,多谢多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做高速数据传输,一般都是FPGA或是DSP来实现的PCI,用ARM的目前有的就只有hisi系列的有这个。还有就是Ti的 ...

用PCI(PCIx,PCIe)实现楼主的系统,PowerPC比FPGA更好吧?
ARM的话,用PCI9056外扩可行;用PEX8311外扩成PCIe也行。我们最近刚用过相关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PCI(PCIx,PCIe)实现楼主的系统,PowerPC比FPGA更好吧?
ARM的话,用PCI9056外扩可行;用PEX8311外扩 ...

为啥要选PCI9056,而不选其它PCI协议芯片????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为啥要选PCI9056,而不选其它PCI协议芯片????

IBM有,记得某日本公司可能也有相关芯片。但我只用过PLX的,他的芯片供应没问题,不知被IDT收购后会怎样?

网友F(2016-02-26):
继续关注,不知楼主实现了没有?PCIe的驱动是如何弄的?

网友G:
我开发过PCI,有整套技术资料,需要联系,带ARM的没有

网友F(2016-07-01):
引用 网友G:
我开发过PCI,有整套技术资料,需要联系,带ARM的没有

大侠,能否发一份你的资料呢?不知道你用的是fpga还是x86?
我的邮箱:zhvvmm@sohu.com
非常感谢!

网友(2019-03-18):
引用 网友A:
pci-e的如果你能接受,可以联系我

请问mini-pcie的驱动可以吗?我现在有一个PCI的数据采集卡和ARM板(mini-pcie接口),我现在想的是转一个mini-PCIE转PCI的转接板(淘宝),但是没有mini-PCIE的相关驱动,如果你有的话,可以联系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