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 中央对齐PWM 图的疑惑

楼主(2013-10-04):
这张图在STM32f103 中文参考手册的271页,描述的是PWM的中央对齐模式,这里我很疑惑的是箭头表示什么啊

求解答  好疑惑

网友A:
就是比较值和计数值相等了,引脚状态要变化的意思吧

网友B:
注:   根据控制位的设定,在U(更新)事件时传送预加载寄存器的内容至工作寄存器
    事件
    中断和DMA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   根据控制位的设定,在U(更新)事件时传送预加载寄存器的内容至工作寄存器
    事件
    中断和DMA ...

这个箭头不一样的好像 定时器看了好几天了 哎

楼主:
仔细看了手册 明白了 指的就是CCXIF在不同的中央对齐方式下的翻转

网友A:
从图上可看出CMS=01是计数器从中间往下计数时和比较值相等触发下。=10是计数器上升到比较值触发,=11往上往下都触发。箭头就是触发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图上可看出CMS=01是计数器从中间往下计数时和比较值相等触发下。=10是计数器上升到比较值触发,=11往上往 ...

已经看明白了  不过今天貌似不能结贴 哈哈

网友C:
中断触发

网友D(2015-07-21):
引用 楼主:
已经看明白了  不过今天貌似不能结贴 哈哈

中文版图有问题,你明白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文版图有问题,你明白啥了?

老早的帖子了,好久没用stm32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