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麻烦大家帮我看一个简单的电路

楼主(2013-10-04):
电路如图 电源:50Hz 想测电容的电压波形 仿真结果如图。
有一点疑惑 为什么电容上的电压到后面会变0

网友A:
把仿真扔了

网友B:
有5分还是回答一下吧。把B通道的显示方式换成DC就好了。

后来没有波动了,就应该用DC观察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5分还是回答一下吧。把B通道的显示方式换成DC就好了。

牛!

网友C:
引用 楼主:
牛!

但是这个波形也不是AC耦合应该出的结果,所以还是建议你把仿真扔了。

网友D:
你用的二极管是变容二极管吧,你想做什么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的二极管是变容二极管吧,你想做什么实验

呵呵 你想多了
有一道面试的题 当时没做出来 后来仿真一下感觉也不对 所以请教一下高人

网友D:
你用的确实是变容二极管,不是一般的整流二极管.什么叫我想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的确实是变容二极管,不是一般的整流二极管.什么叫我想多了

没找到普通的 所以就用了个这样的 没你研究的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