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馈] 串联负反馈难道可以不是un=反馈电压吗?

楼主(2013-10-04):
题目出自《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第三版 ,我觉得这道题出错了,个人认为不存在反馈电压或者说反馈电压uf=0。(uf是书上用来表示反馈电压的符号,不是图中Rf的压降uRf)
原因如下:
净输入电压ud=up-un
up=ui
un=0
如果存在反馈电压uf,应该有un≈uf成立,但一方面un已经接地,另一方面像是反馈网络的Rf和Re1组成的通路也不能改变un=0的事实,因此不存在反馈电压或者说反馈电压为零。

请问是应该这样吗?

网友A:
第一,你看这书老旧成什么样了,即便有错还能等你几十年来纠错?
第二,重新考虑你的”净输入电压“在哪里,Un是这本书中的么,un≈uf是怎么讲

网友B:
估计楼主没有弄清楚,净输入是左边三极管基极与发射极之间的电压,不是从“地”开始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你看这书老旧成什么样了,即便有错还能等你几十年来纠错?
第二,重新考虑你的”净输入电压“在哪里 ...

一一回复您的问题
一、这本书的第三版是2001年1月出版的,
二、(1)不好意思,净输入电压的说法有误,既然没有反馈也就没有净输入电压,或者说既然反馈电压为零那么净输入电压就等于输入电压(因为净输入电压uD等于输入电压uI减反馈电压uF)
      (2)un是这本书中的,但这本书中讲的反馈多数都是集成运放外加反馈网络,所以书中说的un指的是反相输入端电压,这里动态信号的+、-端不能被等效视为集成运放的同相、反相输入端吗?
      (3)不是约等于,应该是un=uf。即反馈网络连接至反相输入端才能产生负反馈

网友C:
貌似你ID图形,暴露了你是个学生,所以,还是问问你的老师吧 !
如果他也不会,你可以推荐他们到这里来接受再教育。好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一回复您的问题
一、这本书的第三版是2001年1月出版的,
二、(1)不好意思,净输入电压的说法有误,既 ...

1、此书第四版2006年就出了。

2、Ui两端不能等效于运放的同相和反相输入端。左边三极管的基极和发射极才是放大器的同相和反相输入端。

3、不用说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你ID图形,暴露了你是个学生,所以,还是问问你的老师吧 !
如果他也不会,你可以推荐他们到这里来接受 ...

10年已毕业,之后工作未读研,专业和工作都不是电子类的,

网友D:
现在的职称体系导致教材也是鱼目混杂,特别是一批80后的硕博拼命的写作文评教授,其实客观的说很多东西他们可能还没弄清楚..........做学问,写书得是人生的总结,要么翻译大师的,要么等60以后再总结吧

网友A:
1. 该书此章节尚未引入Un概念,属张冠李戴之错
2. Ud,Uf等应如3楼6楼,或见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