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测试光电编码器转速--高低电平不均匀问题

楼主(2013-10-04):
用FPGA测试光电编码器转速时,编码器的测试效果用signaltap显示出来了,现在有个问题是,A,B的高低电平持续时间不均匀,可能是什么原因啊? 求指教……

网友A:
电平跳转的条件不均匀吧

网友B:
还是用示波器实际看看AB的波形,如果AB很均匀,那有可能是你的采样频率不够

网友C:
是不是异步信号的同步问题?A、B需要先打一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用示波器实际看看AB的波形,如果AB很均匀,那有可能是你的采样频率不够 ...

恩   我试过提高采样频率,抓取的图形肉眼看不出区别,但是实际测量还是偶尔会有小格的区别… 具体原因还没弄明白……

楼主:
引用 楼主:
恩   我试过提高采样频率,抓取的图形肉眼看不出区别,但是实际测量还是偶尔会有小格的区别… 具体原因还 ...

示波器测得是均匀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示波器测得是均匀的……

你用示波器的脉宽触发模式看看有没有特别的脉冲出现,因为你看示波器也是用肉眼看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示波器测得是均匀的……

那就没什么问题。
这个因为你采样时钟的问题造成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用示波器的脉宽触发模式看看有没有特别的脉冲出现,因为你看示波器也是用肉眼看啊 ...

:handshake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没什么问题。
这个因为你采样时钟的问题造成的

恩,和他们商量了下,是采样时钟频率不够的原因,那个小格其实是不可避免的吧?除非是2的整数次方,多谢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