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惭愧,请教运放经常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3-10-04):
首先看下下面的单双电源运放内部电路结构,
LM358

OP07

问题1,对于内部电路图来讲,好像LM358的输入端接入的信号电压接近VCC时,LM358应该不工作才是

OP07的输入端接入的信号电压接近VEE时,也应该不工作对

问题2,对于单双电源如果都能接成下图方式时,那么单双电源的区别在哪里

网友A:
“问题1,对于内部电路图……”
正确。

“问题2,对于单双电源如果都能接成下图方式……”
不知道“下图”说的是哪个。

网友B:
1. 楼主所谓“接近VccVee",完全是无视图中两个电流源
2. 单双电源问题,楼主就更难理解了
显然楼主不是搞模电的,从头开始吧

网友C:
LM358 非顶天,但立地。
OP07,非顶天,非立地。
可以认为TL082,顶天,非立地。
OPA340,顶天,立地。

网友C:
无论顶天与否,只要立地,就可以单电源供电。
顶天且立地,可以单电源。
其它就不能单电源了。但没有必要正负电源电压对程。

楼主:
问题1,正确?那么在一些电源过流保护电路里用单电源运放差分放大的方式还能正常工作,如图

问题2,也就是双电源能接成下图模式,那么单双电源运放的主要区别是什么,还有我百度了下,好多人说接成下图模式,放大的输出范围会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1,对于内部电路图……”
正确。

版主好人,假日还值班,膜拜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楼主所谓“接近VccVee",完全是无视图中两个电流源
2. 单双电源问题,楼主就更难理解了
显然楼主不是搞 ...

:funk: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1,正确?那么在一些电源过流保护电路里用单电源运放差分放大的方式还能正常工作,如图

问题2,也就是 ...

问题1
此图比那“纯手工打造的纯天然电路”还厉害。

问题2
IC1a在此目的就是造成一个对地为6V的双向输出的电源,供IC1b使用。那么IC1b实际上使用的是正负6V的电源。
“单电源运放”和“双电源运放”并无太大区别。通常将输入共模范围允许到电源负端的运放叫“单电源运放”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1
此图比那“纯手工打造的纯天然电路”还厉害。

版主是说,我上面的那个电路图是错误的咯,不应该接在电源正端?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是说,我上面的那个电路图是错误的咯,不应该接在电源正端?

不知道“上面那个”是哪个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上面那个”是哪个电路。

额,:funk:我用红线手绘的那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论顶天与否,只要立地,就可以单电源供电。
顶天且立地,可以单电源。
其它就不能单电源了。但没有必要正 ...

这个可能我现在理解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把这3个电源区别搞清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无论顶天与否,只要立地,就可以单电源供电。
顶天且立地,可以单电源。
其它就不能单电源了。但没有必要正 ...

老运放如OP07如不用对称电源供电,失调电压超大,并且随输入信号变化,很难搞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我用红线手绘的那张

手绘也应该画在“白纸”上,画在“花纸”上谁能看清楚?

此电路没有错,但是否可以正常工作,取决于左边那个运放同相输入端联接的两个电阻数值。注意左边运放同相输入端是两个电阻从Vcc分压得到,所以共模电压有可能比Vcc小得多(取决于分压比)。只要共模范围允许,就可以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这3个电源区别搞清就行了

ABC三点应该是等电位关系,说到区别,a电源是双电源,b电源是单电源,c不是电源,估计我说的区别跟你所指的不在一个频道上,

然后拿个参考点随意放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绘也应该画在“白纸”上,画在“花纸”上谁能看清楚?

此电路没有错,但是否可以正常工作,取决于左边 ...

ok,是我没仔细,没认真,那个是分压关系,彻底崩溃,以后手绘电路一定在白屏上绘

最好不用“手绘”。

网友A:
引用 楼主:
ABC三点应该是等电位关系,说到区别,a电源是双电源,b电源是单电源,c不是电源,估计我说的区别跟你所指 ...

为何说C不是电源?
Lgz2006说得正是你糊涂的问题。
输入端(Lgz2006标注了箭头之处)接到A、B、C三处是完全一样的。

网友B:
嘿嘿,独立的运放自己是分不清什么双/单的,只要政府供电,偏置接班就行了!什么乱78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说C不是电源?
Lgz2006说得正是你糊涂的问题。
输入端(Lgz2006标注了箭头之处)接到A、B、C三处是完全 ...

分压电阻会比较大,电源内阻一般都很小,所以我不认为可以作为电源用,而且如果考虑到运放的输入阻抗和功耗问题,c是不能用在运放中做参考源的,但它确实是个电源,我错了
为什么接a和接b的效果是一样呢,比如该运放是lm358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分压电阻会比较大,电源内阻一般都很小,所以我不认为可以作为电源用,而且如果考虑到运放的输入阻抗和功 ...

不错,C供电的内阻比较大,但运放输入电阻更大。相对于运放输入电阻,C供电内阻可以忽略,尤其是C上下两支电阻数值较小情况。

21楼说得很清楚,运放“不知道”是什么电源,只知道输入端电位是否超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C供电的内阻比较大,但运放输入电阻更大。相对于运放输入电阻,C供电内阻可以忽略,尤其是C上下两 ...

好,非常感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老运放如OP07如不用对称电源供电,失调电压超大,并且随输入信号变化,很难搞的 ...

假如OP07 的共模输入范围为电源电压减掉1V,那么,按你的说法,1.01V输入的电压跟随器,的失调电压,与2V输入电压跟随器的失调电压,不一样咯?
显然,无此说法。

失调电压当然是在对程电压的情况下测试的,但只要电压跟随器可以使用,那么如果真是不同的共模电压,失调电压不同,那么datasheet应该指出才对啊? 你见过声称 不同共模输入电压的电压跟随器,失调电压不同的测试参数吗? 答案是否定的。

不错。B大师还是有两下。

网友D:
我是实践过,有过工程例子,修改以前做老产品,电力仪表类的0.5级的精度,电流变送器,以前没有采用对称电压供电,我失调电压在信号是零时校正完了,但是信号是满时,又偏了,线性不好,抽三点,0,1/2full.full,线性不好,在0.5级左右,后来改成对称电源供电,在0信号时校失调,同样做三点,线性很好,可以做到0.04%。实测就是这样。

网友D:
我认为老的蕊片如OP07本身设计的思想的对称电源下工作的,没有考量非对称,如要发挥极致性能,还是老实按它的原厂条件下设计电路,使用它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假如OP07 的共模输入范围为电源电压减掉1V,那么,按你的说法,1.01V输入的电压跟随器,的失调电压,与2V ...

如果使用非对称电源时,失调电压超出规格,你能责难原厂蕊片质量有问题 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假如OP07 的共模输入范围为电源电压减掉1V,那么,按你的说法,1.01V输入的电压跟随器,的失调电压,与2V ...

是在非对称电源工作下这个前提,在对称电源下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是实践过,有过工程例子,修改以前做老产品,电力仪表类的0.5级的精度,电流变送器,以前没有采用对称电 ...

年轻人。
你的测试,可能有其他的问题。
这样跟你说,你应该可以明白的。
假如正负对称供电,正负5V。如果共模输入电压范围是正负4V,那么对于2.1V的输入的电压跟随器,yu
与+8V,和-2V不对称电源供电,比较,同样的2.1V输入的电压跟随器,运放电路完全一样。所以没有任何问题。
希望你能明白。
这个问题,可以继续讨论,直到你明白为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在非对称电源工作下这个前提,在对称电源下没有这个问题

你肯定是哪里弄错了。
请记住,年轻人,运放自己,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在正负电压供电,还是单电源供电。只是输入电压,一定要在共模输入电压范围内,就可以了。

pjy
此话老练,通透!!高山仰止啊

网友D:
你有实践过吗,你研究过OP07的内部电路吗?非对称电源电源的供电下,IC的基准点就不是地了。如果+VCC=8,和-2,基准点是+3,而不是地。

你还是不懂。重复声明一遍,运放没有GND的概念,只要输入在共模范为内,就可以正常工作,无论正负电压,对称与否,或者就是单电源。

网友D:
你应看看TI的《运算放大器权威指南》,有相关的内容。

本大师已经过了看这些书的年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有实践过吗,你研究过OP07的内部电路吗?非对称电源电源的供电下,IC的基准点就不是地了。如果+VCC=8,和 ...

刚才研究了一下,对称与否,都没有问题的。对于任何运放都适用。
不用说正负电源供电,就是单电源供电,在共模输入范围内,依然可以正常工作。通常输出电压的范围,与共模输入范围一样的。

网友D:
如果不要精密的,非对称也可以马虎下,如要精密用于产品的话,必须要这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是实践过,有过工程例子,修改以前做老产品,电力仪表类的0.5级的精度,电流变送器,以前没有采用对称电 ...

这里的确有个重要的问题需要阐明。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假如OP07 的共模输入范围为电源电压减掉1V,那么,按你的说法,1.01V输入的电压跟随器,的失调电压,与2V ...

CMRR是干什么用的,在非对称电源下,运放内部的基准点已经是地了,而外部输入信号还是以地作为基准点,这样的,势必带来共模电压,当地信号输入同相端时,(构成增一为+1的电路),在CMRR作用下,产生失调电压。

输出电压除以CMRR,为折合到输入端的失调电压。如果输出5V,CMRR=80db的话,就是0.5mV的等效失调电压,需要和0V时的失调电压相加。

网友C:
你的校对,是用万用表,而不是示波器。

是的,FLUKE17B,

网友C:
既然你说,对称与否,不同的输出电压,那么这就意味着,你电路在振荡,或没有达到正常的摆动范围。

如果对称和不对称的结果不同,那么你用示波器是肯定看到,不对称的更可能振荡,因为正反的摆动幅度完全不同。

示波器看了,很正常,
用示波器用很正常。

网友C:
对称电源的运放,记得6398大师,曾经专门就运放的各种问题,进行过阐述,你们真的应该好好好看看和学习的。

网友C:
对称电源的运放,虽然非线性,但比非对称的,更接近于小信号电路。

网友C:
对称的电源供电,运放可以有完全不同于,非对称电源的过程过程。

网友C:
但只要,非对称或单电源,的输出没有振荡,而最终可以稳定,那么就一定和对称电源供电的,稳定值完全一样。

网友C:
希望你已经明白了。

网友C:
虽然这可能很难对于你们来说。

网友C:
但依然要努力学习和理解。

网友B:
楼主图换了几种电源标注方式,愣没想出来运放它自己怎么就能识别得了

网友E:
好高深啊,学习学习

网友F:
正如B大师在前面所言:运放并不不知道自己是在正负电压供电只是输入电压,一定要在共模输入电压范围内,就可以了。
其实要想明白这个,也没多复杂,楼主可以分析一下:运放的输入极三极管能否得到较好的偏置状态,即运放两输入端对运放输入差分对的影响(如果输入管Vbe都不够0.5V,显然运放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F:
输出误差,不同的共模输入、不同的供电电源都是不同的
为什么?如果使用非理想运放方程来评估运放的输出误差就不难发现,非理想方程中增加的一项是运放开环增益,
运放开环增益直接影响运放的输出误差

不同的共模输入电压,会改变运放内部偏置状态,影响运放的开环增益,造成输出误差--------------这个情况前人用cmrr来描述
不同的供电电源,----------------------------------------------这个情况前人用psrr来描述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年轻人。
你的测试,可能有其他的问题。
这样跟你说,你应该可以明白的。

如果只要求运放能工作,确实只需要满足输入在共模输入电压范围内就可以了
“假如正负对称供电,正负5V。如果共模输入电压范围是正负4V,那么对于2.1V的输入的电压跟随器,yu
与+8V,和-2V不对称电源供电,比较,同样的2.1V输入的电压跟随器,运放电路完全一样。所以没有任何问题。
这个情况:你认为“电路完全一样”是可以的
但绝对不是“没有任何问题”,问题在27L不就已经出来了,psrr造成的输出误差在这里需要考虑吧!

我严重怀疑大师连运放的DC性能指标都不了解,老是在仿真啊,在不同的供电电源下,能看出几个微伏的差异吗

网友C:
关于正负对称电源供电问题,是对于输入为双极性信号,例如一个正弦波信号。
如果输入是单极性的,例如输入信号为1~5V,那么用对称的双电源供电,没有问题。
如果单电源供电,例如OPA340,也没有问题。非对称的电源供电,也依然没有问题。
这是从稳定的角度来说,输出都是完全一样的,虽然供电方式不同。

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非线性的问题,导致的,例如阶跃响应的过渡过程,不同。

OPA340新一代运放,就是为了在非称电源上引发的共模电压误差,在电路架构作了改进,不要扯进新运放,就讲OP07

网友C:
以OP07来说,如果电源电压为正负10V,输入信号为5V,1khz的正弦波信号,那么对称的双电源供电,就是必须的,单电源供电肯定不行,非对称,也要满足正弦波的摆动范围。

对单极性的信号,例如1~5V的输入信号,非对称的,例如+15V,和-5V供电,对于5V输入的阶跃响应来说,对称和不对称的响应过程不同,但稳定时,输出完全一样。

下面是OPA277的不同电压时的仿真波形图。输入为-5~5V的方波。电源电压分别为对称的正负15V,以及,+24V,和-6V。
可以看出,过渡过程是不同的,但稳定后,是一样的。

网友C:
既然大家都知道LM358是可以单电源供电的,那么这就与OP07之类的非对称供电,从原理上,没有任何区别。只要OP07的输入在共模输入范围内即可。

就是说,如果你怀疑OP07非对称供电,有问题,就是在怀疑LM358单电源工作,有问题。

网友G:
假如OP07 的共模输入范围为电源电压减掉1V,那么,按你的说法,1.01V输入的电压跟随器,的失调电压,与2V输入电压跟随器的失调电压,不一样咯?
显然,无此说法。
失调电压当然是在对程电压的情况下测试的,但只要电压跟随器可以使用,那么如果真是不同的共模电压,失调电压不同,那么datasheet应该指出才对啊? 你见过声称 不同共模输入电压的电压跟随器,失调电压不同的测试参数吗? 答案是否定的

这个说法纯属个人主观臆测。

Vos精确测量是及其困难的,别说偏置不同了,就是测试人员放个P,都会影响结果。
失调有两种原因造成,其中随机部分确实受偏置影响,但是datasheet中不可能把每一种成因所对应的Vos都测一遍,也没必要,测个极端情况对应的worst-case值就很能说明问题了。几乎运放其它所有指标都如此,比如噪声。

网友G:
无聊无聊,无聊透顶,坐井观天能坐到这份上,不是可笑,而是可悲。。。

例子:1984年语音频谱分析仪,仅用30个运放,便实现了308个极点,300多阶都研究过了,还说人家不敢研究3阶,跟某教授有的一拼。。。

无聊,撤退,干正事。。。

试不懂装懂,在这里鬼扯罢了! 这很不可取! 你应该改掉你的坏毛病!这才可取的嘛!
所以,你依然是在本大师的教导下,执迷不悟,不懂装懂,这非常低不可取。 要真实有300阶电路,那么为何连简单的3阶电路,都无人研究呢?所以你就
为了稳定,可以牺牲其他指标。或改变设计方法。
即使频率补偿,也是要这样做的,可能速度上不是很好,但稳定性,是必要满足的。稳定不解决,其他问题解决的再好,也毫无意义。
理解吧300个极点的电路,近似,抓住要矛盾,简化,以保证其能够稳定。300个极点,可以找到一个主导极点,其他的都可以不用考虑,
一个300个极点的电路,假如存在,那么所谓定量计算,也就是计算机算了,但依然可能不可靠。必须要有定性的方法证明其能够稳定。
程就像二次方程一样,有解析解,不研究,非常低不合适。
200多个极点的,不靠铺的电路,是无法实用化的,只能是试验室里,玩一玩而已!到目前为止,没有人敢于研究3阶电路,这是不应该的,因为一元三次
是近似的,而且还不保证一定能够收敛。靠改变参数来收敛,只是能够稳定的一个可能性。30个运放,300多个极点 ,除了计算机算,没有办法。
你不要无力取闹,不懂装懂,计算机可以计算N皆的电路,但高于一元三次方程的没有解析届,只能数值计算,这是没有理论依据的,数值计算,本来

网友C:
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运放的开环放大倍数不是无穷大,例如80db带来的测量误差问题,不要归咎于失调电压。

通常的失调电压测量,例如使用电压串联负反馈,正负电源供电,对称的。
输入为GND,放大1000倍,需要高精度电阻,而且去穷大的开环放大倍数才行。

总之,一句话,测试电路,本身问题很多,不适合测量Vos。

网友C:
比方说,使用电压串联负反馈,放大1000倍,开环放大倍数80DB,假如输出电压为5V,那么按通常人们的做法,就是5mV的失调电压。但这不是对的。
因为,此时+-间的差模电压,在稳定的情况下,有5/80db= 0.5mV,这就是相当与失调电压。被放大了1000倍,就是500mV,就是说输出的5V里面,有500mV的误差。

网友C:
对于传统的运放,例如LM358之类的,你看看图,就知道,其差动输入结构是不对称的。

网友C:
但对于50,60年代的运放来说,通过电流镜像的方式,大致提供对称的原理,用电流元镜像的确是个方法。虽然并不唯一。

网友C:
对于电流镜像来差动放大的电路来说,精度不能很高,就是说,即使双电压供电,输入为GND,也是有输出电压的,就是说,就是碧环放大,也是能够测量出失调电压的。

所以LM358之类的运放,VOs不仅存在,而且,很可能虽然共模电压的变化而变化,过去人们常说,使用+接地的电流反馈型运放是最好的,因为此类运放的共模电压始终为0,而不想电压串联负反馈一样,共模电压一致在变化,从而调节过程不如+端接地的。

网友C:
因此。老式的运放,lm324之类的,因为差动的结构使用了电流镜像,所以Vos,未必能够一致,不同的共模电压,可能导致不同的Vos,但VOs只是对于+ 接地的运放,更有效果,因为共模电压一致为0,调节电阻,使得输出电压在Vos时候,为0就可以了。

所以,多于LM358之类的老式运放,电压串联负反馈之类的应用,Vos可能变化,而且过渡过程也不如那个。

网友C:
然而,当今的运放,现代运放,都采用另一种形式,来解决最佳的匹配和对称问题。

网友C:
现代的运放,采用了共模反馈的思想,可以保证最大限度的对称性能,而无需向LM358那样的老式运放一样,靠电流元来镜像了。

过去认为的,+接地的效果更好的方法,未必能够适用于CMFB的运放。

网友C:
CMFB型的运放,差动输入完全对称,如果采用10nM的工艺,那么对称性能,大幅提高,是毫无疑问的。

网友C:
做到Vos几乎为0,的同时,差动放大倍数足够大,怎么也的100db以上才好。

网友C:
需要说明的是,使用10纳米工艺制作2个1mm三极管,比用100纳米制造的2个1mm的三极管,一致性好的多。傻瓜都能理解的道理。

网友C:
CMFB的运放,虽然对称性一流,但FB反馈回带来一些过渡过程中问题,是显然的。所以,使用过程中可能会有点其它问题,虽然可能也并不太严重。毕竟反馈中套反馈不是个easy的问题。

网友C:
需要再次指出的重要一点就是,对于LM358之类的老式运放,+-如何互换的话,会出现严重问题。
并非所有的运放电路,都是把-当作反馈端,例如,使用互补的三极管,就可以导致运放+—的互换,但互换后,放大倍数是严重减小的。

就是说LM358,只有把+作为输入端的时候,放大倍数才是datasheet中给出的,互换,会导致严重缩水。

网友C:
但对于OP07或CMFB的运放来说,+—可以随意互换,而不会出现LM324之类的问题。

网友C:
OP07和CMFB运放,理论上,VOs应该不会随共模输入的变化而变化。
因为对称度已经非常好,Vos也非常小,也未必能虽共模变化而表现的出来。
这很可能是LM358之类的运放的问题。Vos比较大,虽共模电压,可以变化。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既然大家都知道LM358是可以单电源供电的,那么这就与OP07之类的非对称供电,从原理上,没有任何区别。只要O ...

大师,在模拟电路中用正常、不正常不合适吧
就如27楼的情况,供电不合适,产生了不能满足设计需求的误差,
这个电路确定也正常工作了,只是不能满足电路设计的目的而已。你觉得该说电路正常还是不正常?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有实践过吗,你研究过OP07的内部电路吗?非对称电源电源的供电下,IC的基准点就不是地了。如果+VCC=8,和 ...

这里用基准点似乎有点不合适,静态工作点或许用得上,有点像三极管的静态工作点,运放输入极也就是恒流源偏置的差分电路而已
你在你的那个仪表上用的什么运放?

号以这个电位作为运放的基准点。这样能够对称运放的性能不下降。
我的本意是这样的,如果不管给运放的电源是对称电源还是非对称电源,如果算出对运放的零点相对于外部电源的地电位是什么电位,以后给运放的信
OP07

网友G:
我还吃醋呢,我还喝酱油喽。。。

我就是干这个行业的,你吹牛往这个上吹,不是撞枪口上去了吗?
在微电子呆过半天的人都知道:失配反比于尺寸,不管是电阻还是各种管子。所以设计时,模拟电路一般都要取最小尺寸的2-3倍,比如0.35工艺,最小尺寸Lmin可取0.7um,只有数字电路追求速度的才一律取0.35um.

这里说的是匹配的问题,一致性的问题。显然,尺寸也接近的2个mos,其性能就是越一样,达到了差动放大输入匹配的目的。
尺寸越小,切割精度要高,10nm比100nm精度高,10nm切割的MOS,比100nm切割的MOS,误差小10倍
沪说,你这都是不懂装懂的柜车!

网友C:
混合模拟电路ADC之类的更多地使用了开关电容方法,一个ADC可以完全由电容组成,所以就是成为了数字电路,可以和触发器一起工作了。
10纳米的切割精度,高于100纳米的。
试想,100纳米制作的2个mos,可能有点不一样大小,但如果用10纳米切割,可以得到10个,但这20个MOS的偏差,缩小到100纳米误差的1/10。所以切割精度高了,匹配一致性也大幅提高了。

网友C:
简单地说,100纳米的MOS,制造的大小可能不一样,如果是10%的误差的话,一个MOS可能是110纳米,一个可能是90纳米。

但如果采用10纳米技术,即使误差还是10%,那么各个mos之间的最大误差,也就是2纳米,相对于100纳米技术,精度提高了10倍,MOS之间的一致性大大提高了。

网友G:
还切割精度呢,照这理论,用电锯切割头发丝,比切割大树精度高。因为头发的直径远小于大树的直径。

网友C:
IC的尺寸越小,那么EMC性能就越好,因为分布电感相对于大尺寸的IC来说,大幅度减小了。而且MOS尺寸也非常的接近,相比于大尺寸IC的话。虽然小尺寸的MOS,可能会有其它的问题,但一致性的大幅提高,是毋庸置疑的。

网友H: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我是来学习的

你是来看人吹牛的

你要再鬼扯,和人身攻击的话,本大师,会毫不犹豫地举报你!

网友I:
引用 网友C:
LM358 非顶天,但立地。
OP07,非顶天,非立地。
可以认为TL082,顶天,非立地。

总结得好!

网友G:
科普知识:

一致性如何,不是有两物体距离远近决定的,而是由光刻精度决定的(所以米国都要跑小日本那买光刻技术),道理非常简单:

光的干涉图形效应,导致进入掩膜是一条线,出来的却是一大片,此时光刻出来的东西边沿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如下图的右边黑色不规则曲线:

由上图可见,当矩形很宽时,如上图①,这种不确定性影响很小,而尺寸很小时,如图②,影响会很大,当尺寸再小时,矩形导线完全可能会断裂。

反之,假设光刻是丝毫不差的,完全没有这些非理想效应,那么完全有理由相信:可以光刻出世界上一摸一样的两个东西,哪怕这两个东西,一个在南极,一个在北极。

网友J:
这是来得瑟炫耀还是什么的  感觉这个模拟电子的论坛一片乌烟瘴气

网友G:
引用 网友J:
这是来得瑟炫耀还是什么的  感觉这个模拟电子的论坛一片乌烟瘴气

乌烟瘴气不是本论坛的错,这位大师到哪,哪都这么热闹,你要看过大师和蜈蚣的对垒,才知道本论坛有多纯净。

大师急于表达自己,大家也都愿意听他表达,而且也提供了展现渊博学识的平台,可谓万事具备,只欠表演了,但是,大师表达不出来,唠唠叨叨,说了许多,大伙听了却不知所云,比如:

大伙的不认可,导致大师很失望,继而恼羞成怒,于是直接破口,最后以管理人员扫场收尾。

想得到别人的认可,想让别人对【大师】的称谓心服口服,很简单,拿出点东西出来给大伙瞅瞅,就这么简单,胜过万把字的散文体。

貌似电源网。你跟大师忧愁的话,到相应的网去鬼扯,好吧?21IC不是你撒野的地方,ok?

网友C:
zyj9490  ,仿真软件,和datasheet一样,是给明白的人用的。
跟你有什么关系?

一个懂行的人,自然会看datasheet,和使用仿真软件,你又不是懂行的,你**冻什么?想冒充懂行的阿?

一个对于实际电路都足够了解的人,自然知道如何使用仿真来模仿实际电路。
就像所有的模拟电路,都是要近似计算,的道理一样,所谓的对实际电路的了解,就是抓住要矛盾的过程,这是懂行的人干的活,跟你们这样的外行,有一毛钱的关系吗?

你要牛鼻子插葱,装蒜啊?
什么玩意!

网友C:
记住了,贝尼们崇拜的人,例如大学老师,你对天发誓,你真的从你大学老师那里学到知识了?你可动什么是学会?离开书本,你能独立工作吗?

所以,你们越是崇拜偶像,你们就是作践自己,而无法成为你们的偶像,这是毫无疑问的。

什么叫做正常人,一个人能够利用自己的所学,独立思考,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就是正常人。你是正常人吗?

网友C:
正常人都可以,做出自己的真正贡献。嗯,怎么说呢,就像远洋发现新大陆一样。
你也能出,前所未有的成绩出来?
看你法帖,就知道,你什么熊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G:
乌烟瘴气不是本论坛的错,这位大师到哪,哪都这么热闹,你要看过大师和蜈蚣的对垒,才知道本论坛有多纯 ...

“大伙的不认可,导致大师很失望,继而恼羞成怒,于是直接破口,最后以管理人员扫场收尾。”

xukun977昨天晚上的话,不到24小时就应验了。
每次都是如此,已经数不清因破口大骂被封多少次了。

网友A:
很有可能,“大师”把自己举报了。

网友A:
在此预言:“大师”过不几天就会换个马甲再回来。

网友K:
版主是好人,假期也答疑解惑,中国是这样的人在支撑的,不是那些“精英”

网友D:
大师真有个性啊,淡定。

网友L:
这不闹笑话了吗?

网友M:
应该把hzdyl永久封IP和ID
大家怎么说?

网友D:
引用 网友M:
应该把hzdyl永久封IP和ID
大家怎么说?

最好大家不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