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关于ADS1278数据采集通讯问题的解决方案

楼主(2013-10-04):
求用过ADS1278的大神指导,我是一个新手,第一次做东西,做了一块数据采集板,基本采集数据的功能已经实现了,但是出现了通讯的问题,由于我需要的采集速度比较高,通道数又比较多,采用了两片ADS1278菊花链式级联的方式,那么对于SPI通讯口的通讯速度提出了很大的考验,芯片是并行采集工作方式,而我设计的是串行通讯,所以现在通讯速度明显赶不上采集速度,会造成很多通道漏采,电路图如下附件,其中晶振用的是24M的。

网友A:
通讯这一块   对于电路这一块   信号的处理必须要处理好  楼主   这个很关键

网友A:
以前玩这一块时    发现   数据传输  对于硬件的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  楼主   这一块  还是需要慎重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玩这一块时    发现   数据传输  对于硬件的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  楼主   这一块  还是需要慎重点     ...

请问能不能再说的详细点?

网友B(2014-10-10):
你好,能和你交流一下这个ADS1278吗,或者给点资料。695725492@qq.com:)

网友C(2015-11-09):
请问下楼主后来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