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Mega128+CH375+U盘读写

楼主(2013-10-04):
折腾半个多月了,没什么进展,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感激不尽!
目标功能:简单的U盘数据读写,如果可以提供文件系统级操作最好
编译器:CVAVR或ICCAVR
硬件系统图:

网友A:
试过他家的USB接口芯片,太乱,弃用。得说国内公司文档写的差,软件是硬伤,买块他的评估板都启动不了,也没说明书,给售后打电话,不说普通话就算了,竟然评估板有几个版本,N多跳线,搞的蒙了,直接就撇了。貌似一个破51,还搞什么BOOTLOAD,我去,搞死人不偿命。

一定用他,还是问他们售后,有自己的论坛,去问也可。

网友B:
CH375这个方案,现在已经很落后了,他们做的东西确实不敢恭维,实在要用的,用他们的库来做,找技术支持要。楼主安心要做,推荐CortexM3直接做Host

网友C:
我倒是用过374,进行过简单的usb通信,他们的库函数是不对你开放的,开发起来很麻烦的,要一点点的试,建议弃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过他家的USB接口芯片,太乱,弃用。得说国内公司文档写的差,软件是硬伤,买块他的评估板都启动不了,也 ...

我问问,我也建议改方案,可是到这地步,只能咬咬牙挺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倒是用过374,进行过简单的usb通信,他们的库函数是不对你开放的,开发起来很麻烦的,要一点点的试,建议 ...

简单的通信,现在我已经做到了,就是文件的操作,有点恶心啊

网友C:
是啊,他的库太简单了啊,我感觉还是换型号吧

网友D(2014-08-09):
引用 网友B:
CH375这个方案,现在已经很落后了,他们做的东西确实不敢恭维,实在要用的,用他们的库来做,找技术支持要 ...

请问有什么其他的芯片推荐吗?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倒是用过374,进行过简单的usb通信,他们的库函数是不对你开放的,开发起来很麻烦的,要一点点的试,建议 ...

请问有什么其他的芯片推荐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