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是unresolved symbols remain

楼主(2013-10-04):
#include "hw_ints.h"
#include "hw_memmap.h"
#include "hw_types.h"
#include "gpio.h"
#include "sysctl.h"
#define PINS GPIO_PIN_0

void delay(int d)
{
        for(;d;--d);
}
int main(void)
{
        unsigned int i;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1|SYSCTL_USE_OSC|SYSCTL_OSC_MAIN|SYSCTL_XTAL_6MHZ);//直接使用外部晶振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D);//使能GPIO的PD模块
          GPIODirModeSet(GPIO_PORTD_BASE,PINS,GPIO_DIR_MODE_OUT);//设置PD0输出
          for(i=0;i<10;i++);
          {
                  GPIOPinWrite(GPIO_PORTD_BASE,PINS,~PINS);//置PD0低电平
                  delay(20000);
                  GPIOPinWrite(GPIO_PORTD_BASE,PINS,PINS);//置PD0高电平
                  delay(20000);
          }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1|SYSCTL_USE_PLL|SYSCTL_OSC_MAIN|SYSCTL_XTAL_6MHZ);//使用PLL
          for(i=0;i<10;i++)
          {GPIOPinWrite(GPIO_PORTD_BASE,PINS,PINS);
          delay(20000);
          GPIOPinWrite(GPIO_PORTD_BASE,PINS,PINS);
          delay(20000);
          }
我的程序  每次编译都出现Description        Resource        Path        Location        Type
errors encountered during linking; "LAB2.out" not built        LAB2                         C/C++ Problem
[?]  unresolved symbols remain        LAB2                         C/C++ Problem

网友A:
在链接期间遇到的描述资源的路径位置类型错误

你看看资源文件的配置路径对不对,或者是存在中文路径?

网友A:
你用的啥开发环境?

楼主:
CCSV5 求指导

楼主:
"C:\StellarisWare\driverlib"
"${CG_TOOL_ROOT}/include"
"C:\StellarisWare2\inc"
这是我用到的链接路径

网友B:
不是很了解这一块   楼主

楼主:
包含在头文件里的函数 在主函数引用时 需要先声明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包含在头文件里的函数 在主函数引用时 需要先声明吗

需要先声明

网友C:
木有包含头文件的。

网友C:
自己把库添加进去就行的。

网友A: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D:
很明显,楼主的问题出现在了obj的连接阶段,出现unresolved symbols remain LAB2,我觉得你搜下LAB2自个字符出现在那些地方了,还有lib文件是否添加了,如rtsxxml.lib这个。

楼主(2013-11-15):
谢谢   问题已解决  是FT2232配置有问题 重新写了仿真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问题已解决  是FT2232配置有问题 重新写了仿真器

解决了就好:handshak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就好

谢谢版主  我是刚跟着导师开始做 这一块  以前学光学的  所以很多不知道  谢谢版主 热心解答  很高兴认识版主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  我是刚跟着导师开始做 这一块  以前学光学的  所以很多不知道  谢谢版主 热心解答  很高兴认识 ...

:lol也很高兴认识你,多多交流:handshake

网友E(2014-04-18):
Description        Resource        Path        Location        Type
unresolved symbols remain        led                         C/C++ Problem

网友F(2014-12-19):
error #10234-D: unresolved symbols remain
error #10010: errors encountered during linking;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能加你QQ  教我一下吗

网友G(2015-07-02):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解决办法是Linker出了问题,有些东西没加进去

网友H(2016-03-13):
引用 网友F:
error #10234-D: unresolved symbols remain
error #10010: errors encountered during linking;

Description        Resource        Path        Location        Type
#10010 errors encountered during linking; "LAB2.out" not built        LAB2                         C/C++ Problem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能叫我一下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解决办法是Linker出了问题,有些东西没加进去

能具体点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