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继电器驱动电路

楼主(2013-10-05):
原理图如图所示,请问我设计的这个驱动电路有问题吗? DTD113是开关三级管,图中的电阻都是预留的,按照这个管子,外面是无需电阻的。 DO1 DO2直接到STM32的引脚上 PB12 PB11 。

网友A:
有问题,三极管ib怎么获取电流?接那么高电压,万一串到IO口去,把IC烧了。

楼主:
那应该如何改呢

网友B:
继电器接到三极管的集电极。

网友C:
请问三极管是什么类型的,是PNP还是NPN?

网友D:
现在都是光耦驱动继电器,三极管隔离不好

网友E:
集电极与发射极反了,不能工作!

网友F:
线包应在24V和集电极之间,或者直接用2003反相器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