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泥电阻内部构造

楼主(2013-10-05):
(图片)

网友A:
从构造开始---

网友B:
涨见识了。。。

网友C:
涨姿势了。。。。

是不是假的?
怎么还套了个壳子,连填充物都没有, 热怎么散???

网友D:
是这样子的

网友E:
不带散热片的水泥电阻

网友F:
没拆开过

网友G:
见识了,感谢分享!

网友H:
中间填充的东西应该有吗?空的话,电阻丝烧了,表面也没有多大的热量。。。

网友I:
第一次见

网友J:
涨姿势了~~~

网友K:
这就是一个铁疙瘩啊

网友L:
长见识了

网友M:
这个应该是假货吧

网友N(2013-11-17):
引用 网友M:
这个应该是假货吧

里面应该是导热硅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