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sci

楼主(2013-10-05):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00  说明不了任何问题
悬空  手触摸等都有可能发送出00

网友B:
是不是某个地方接触不良?把相应的电源接口在重新检查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00  说明不了任何问题
悬空  手触摸等都有可能发送出00

版主,有没有可能是刚上电片子不知是出于何种状态就有会发一些乱七八糟的数据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有没有可能是刚上电片子不知是出于何种状态就有会发一些乱七八糟的数据呢? ...

刚上电是不可能的  只有程序执行到了你初始化或者配置SCI相关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