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引寄存器怎么用?有经验的说说

楼主(2013-10-05):
索引寄存器怎么用?有经验的说说

网友A:
常与数据指针(DPH,DPM,DPL)共同使用

楼主:
哦,打个比方呢?

网友B:
程序初始化的时候,通常会把所有的用户RAM清零,就可以用到索引寄存器及数据指针。

楼主:
数据指针能直接寻址数据存储器吗?

网友C:
当然可以了

楼主:
那指针地址呢?

网友D:
指针地址储存在寄存器DPH (3 位),DPM (3 位) 和DPL (4 位)

网友E:
寻址最大范围为3FFH,通过它可以读写由DPH,DPM和DPL 指定的数据存储器。

楼主:
DPL,DPM,DPH 指定固定的数据寄存器,INX的值就是这个指定数据存储器的值?

楼主:
可以这么说吗?

网友F:
对,完全正确

网友G:
DPH,DPM,DPL指向某个寄存器,然后用INX对该寄存器赋值.

楼主:
多谢楼上,你是怎么知道这么多的

网友G:
呵呵,多看看《中颖单片机入门与实战 》 这本书

网友B:
最好看纸版的,电子的不爽

楼主:
哦,听说可以免费申请纸版的?

网友B:
是的,咱们自己出个邮费就行了

楼主:
嗯,知道了,多谢

网友H:
我来这里,算是来对地方了,都是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