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sense控制器支持和不支持SmartSense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10-05):
Capsense控制器支持和不支持SmartSense有什么区别?

楼主:
是否SmartSense不需要参数调试?

网友A:
SmartSense可以对每个触摸感应点的一些参数如baseline,threshold进行实时的调整。

网友B:
嗯,不需要过多的对触摸感应点进行调试校验灵敏度。

网友C:
可以看看CY8CMBR2044 Design Guide

网友D:
http://www.cypress.com/?rID=39252

网友E:
CapSense Express With SmartSense Demo中文配音视频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222309

这个里面有讲到SmartSense

楼主:
嗯,了解,多谢大家

网友F(2014-01-03):
smart sense 是自动调整按键状态的模块,一般适用于设计公差比较大的产品,能够更好的满足产品的设计需求

网友G:
smart sense 能够自动调节,但是也是需要设定范围的;可以设置0.1PF,0.2PF等等参数范围;不需要设置threshold和分辨率。

网友H:
smart看英语字母就知道应该更智能一些^;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