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jlink下载后程序不执行怎么回事?

楼主(2013-10-05):
我是用的外部电源供电

是这样的,一开始程序小,用jlink下载后能执行

后来程序变大,下载后程序不执行,必须插上jlink才能执行,后来我发现用电脑的USB供电也能执行

再后来,我直接用串口下载,拔下串口线,程序还是不执行,必须插上串口线

感到很奇怪,求解释啊。。。

网友A:
1、如果拔掉jlink,就要从JTAG那个地方拔。让jlink彻底脱离。不能从排线那边拔
2、串口线又没有电源,跟程序执行不执行无关。
3、是否考虑串口下载后,没有BOOT0接地?

网友B:
同意楼上

网友C:
我也出现类似情况 后来发现时自己虚焊的问题

楼主(2013-12-07):
换了个单片机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