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驱动]
usb驱动中枚举需要写?

楼主(2013-10-05):
开发板中的usb接口连到电脑上,电脑显示驱动未能正确安装,因为上位机没有驱动,那开发板中需要写枚举过程程序?还是枚举是固件自动完成的?
上位机驱动程序编译后生成一个inf文件,如何和开发板中的usb关联,用到vid和pid,还有其它的设置?我如何才能获得usb的vid和pid,通过什么方法,谢谢。

网友A:
枚举是主机对设备,设备里有固件,主机是通过程序对他访问,获取描述符。程序是要你自己写的。你看一下USB通信协议吧

网友B:
以前用PE,维护系统非常方便,可最近试了一下 “老毛桃U盘工具V2013超级装机版”,结果发现中招,里面有捆绑流氓安装和主页篡改(无提示的),上网一搜,发现很多PE都有这种情况!请大家推荐几款有良心的PE。谢谢!另:以前用老毛桃非常好,据说现在的老毛桃是个假的,正的老毛桃在哪?是不是勾选那些广告安装设置后就没事了?
真正的官网在哪?

网友B:
发错论坛了!!

网友C(2014-01-31):
可以用一个软件看吧,抓包的,不过我用的出现了问题,老是死机,lz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