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图中Uo3 ,Uo4 是怎么解的,(详细)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10-05):
随便找个参考点,然后计算。比如
对第三个图,设D负极为0点,那么U03负就是2,R下边就是4,能够使三极管导通,所以U03正就是0.7,那么U03=0.7-2=-1.3。
对第四个图,D不通,所以实际上U04就是左边电源电压啦。找参考点也一样可以分析。

网友B:
学好一门不容易,我也加油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