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上的串口触摸屏一般大家选的是哪一款

楼主(2013-10-05):
现在急用一个10.4英寸的串口触摸屏,与STM32就只通过串口通信。但不知道哪家的好,尽量触摸性能好,耐用,不会出现黑屏之类的

有用过的朋友给个建议,在此先谢过

网友A:
主要是你需要的功能,还有就是处理速度,如果只是用一般的功能,自用或者机器设备卖得不远的话还是支持一下国产的吧

网友B:
记得以前用过迪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