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用st link调试STM8Sxxx

楼主(2013-10-05):
用IAR调试STM8Sxxx;
调试器是用ST_LINK/2;

问题:出错!

楼主:
这是一块淘宝网买回来的小小系统板(8元),上面没有什么东西;一时无解.
换了块ST的三合一板再试试看,STVP正常;于是想,是不是目标板有问题,要不买一块贵些的回来试试;风驰的开发板就这样弄回来了;

楼主:
风驰的开发板.用STVP出错了,按了一下风弛开发板上的复位键,再试正常,用IAR异常;

楼主:
的STLOOT目录一的一些文件复制到IAR......\bin的目录下;运行STLINK的升级程序.把STLINK相关的dll也复制过去;再试,仍然失败.时间到,出门锻炼身体去了.

楼主:
锻炼身体回来,重复上面的操作再测试,失败!
突然我想起来了,是不是在电源环节出了问题?开发板的电源是独立的;STLINK的电源呢?
把STLINK的电源接到开发板上,再试;
联机成功了......

楼主:
STLinkUSBDriver.dll;传说这个文件重要,IAR自带的只有64K,而新的明显大了很多(380K);
更换DLL仍然失败,试试运行ST-LinkUpgrade.exe;
这里也许是关键点;
另外目标板的电源要独立,同时,还要向STLINK提供电源(印象中要求是5V,但实测3V3也行);
这样,目标上电后,会和STLINK产生并完成联机动作.

开发板上有复位按键,就算是异步上电,但都上电的情况下,如果同时复位(有这么一根线的),然后再联机应该也是可以的.
但实际上还真的不太行.

反正问题解决了.关键点在哪,我也不清楚.大家自己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