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IAP15F2K61S2的硬件SPI读取SD卡出错

楼主(2013-10-05):
SD卡无法初始化。
用IO模拟就可以。
#define SPILOW                 0x03
#define SPIHIGH     0xfc

#define SPIF        0x80        //SPSTAT.7
#define WCOL        0x40        //SPSTAT.6

void SPI_Init(void)
{
P1M1=0x40;
    P1M0=0xa0;
    SPDAT = 0;                  //初始化SPI数据
    SPSTAT = SPIF | WCOL;       //清除SPI状态位
SPCTL=0xDF;
}

unsigned char SPI_ReadWriteByte(unsigned char x)
{
        SPDAT=x;
        delay0();
        while (!(SPSTAT & SPIF));   //等待发送完成
    SPSTAT = SPIF | WCOL;
        delay0();
        return SPDAT;
}

void SPI_Speed_High()
{
        SPCTL=SPCTL&SPIHIGH;
}
void SPI_Speed_LOW()
{
        SPCTL=SPCTL|SPILOW;
}
SPI配置应该没问题吧?程序流程应该没问题。但是CMD0命令返回的值一直0,如果把DO脚与单片机断开测试,返回的数据是FF。
程序是从IO模拟SPI通信改过来的,只是修改了SPI的部分。

网友A:
这个芯片的spi从机模式有问题,您要是想用,还是等老姚更新吧,应该会修改这个bug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的spi从机模式有问题,您要是想用,还是等老姚更新吧,应该会修改这个bug的 ...

主机模式木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机模式木问题的。

已经没有问题了,发现用硬件SPI读写SD卡时,必须将对应的IO口输出配置为推挽以及高阻。可能是由于输出脚和SD卡引脚间接有电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的spi从机模式有问题,您要是想用,还是等老姚更新吧,应该会修改这个bug的 ...

我用SPI硬件进行双机通信时(相同的STC开发板),发现丢包率和错误率高的吓人。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SPI硬件进行双机通信时(相同的STC开发板),发现丢包率和错误率高的吓人。 ...

目前C版作为SPI从机是有问题的,可看数据手册1.1章!
作为SPI主机没问题,可读写大容量串行FLASH和SD卡等。。。

(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