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问题 求解答

楼主(2013-10-05):
#include "inc/hw_ints.h"
#include "inc/hw_memmap.h"
#include "inc/hw_types.h"
#include "gpio.h"
#include "sysctl.h"
#define PINS GPIO_PIN_0

void delay(int d)
{
        for(;d;--d);
}
void SysCtlClockSet(unsigned long ulConfig)
{}

void   SysCtlPeripheralEnable (unsigned long ulPeripheral)
{}

void GPIODirModeSet(unsigned long ulPort,unsigned char ucPins,unsigned long ulPinIO)
{}

void GPIOPinWrite(unsigned long ulPort, unsigned char ucPins, unsigned char ucVal)
{}

int main(void)
{
        unsigned int i;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1|SYSCTL_USE_OSC|SYSCTL_OSC_MAIN|SYSCTL_XTAL_6MHZ);//直接使用外部晶振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D);//使能GPIO的PA模块
          GPIODirModeSet(GPIO_PORTD_BASE,PINS,GPIO_DIR_MODE_OUT);//设置PD0输出
          for(i=0;i<10;i++);
          {
                  GPIOPinWrite(GPIO_PORTD_BASE,PINS,~PINS);//置PD0低电平
                  delay(20000);
                  GPIOPinWrite(GPIO_PORTD_BASE,PINS,PINS);//置PD0高电平
                  delay(20000);
          }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1|SYSCTL_USE_PLL|SYSCTL_OSC_MAIN|SYSCTL_XTAL_6MHZ);//使用PLL
          for(i=0;i<10;i++)
          {GPIOPinWrite(GPIO_PORTD_BASE,PINS,PINS);
          delay(20000);
          GPIOPinWrite(GPIO_PORTD_BASE,PINS,PINS);
          delay(20000);
          }

          return 0;

}
用的CCSV5 编译时没问题  DEBUG时就出现CORTEX_M3_0: GEL Output:
Memory Map Initialization Complete
CORTEX_M3_0: GEL Output: Watchdog Timer Enabled
CORTEX_M3_0: GEL Output: UARTs Enabled
CORTEX_M3_0: Flash Programmer: Timed out while writing to Flash memory
CORTEX_M3_0: Trouble Writing Memory Block at 0x0 on Page 0 of Length 0x3b0
CORTEX_M3_0: GEL: File: F:\xuzhetao\CCS\LAB2\Debug\LAB2.out: Load failed.

网友A:
Timed out while writing to Flash memory
说明Flash烧写没有成功呀

楼主:
版主 build的时候就没错误  就是debug的时候出现这个   好困惑  求指点

楼主(2013-11-15):
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