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关于DS18B20与中断组合问题,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3-10-05):
(无正文)

网友A:
DS18B20读取时要禁止中断。。。。。。

网友B:
DS18B20读取温度时对延时精确度要求很高,否则读出的温度值不准确。

网友:
把代码贴出来吧,不只是定时中断对DS18B20读取的影响,如果仅此而已的话不至于就不显示了

网友C:
读操作一次需要很长时间,关键部分需要禁止中断的

网友D:
DS18b20 对时序要求比较严格,在读写时最好把所有中断关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