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继电器三极管驱动

楼主(2013-10-06):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可以了

楼主:
那个DTD113是内置电阻的三极管,有人称为数字三极管,本来设计的时候,可以不考虑外置电阻的,但是空间还有,我就预留了位置,今天搭了个电路,DO1本来高电平的时候应该是3,3V的,我的DO1是直接到STM32 CPU的PB口的,也没有加上拉电阻,不知道这样的电路,实际工作时,寿命和可靠性怎么样?,只驱动两个24V继电器,我就不想用ULN2003了。

楼主:
搭了个电路,电阻都没加,电源为24.06 V    DO给电压3.3V时,继电器吸合,测量线圈两端电压为23.85.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个DTD113是内置电阻的三极管,有人称为数字三极管,本来设计的时候,可以不考虑外置电阻的,但是空间还有 ...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不过你的R14和R17可能阻值太小了点,一般都是10K左右吧。

楼主:
可能吧我没管阻值了,预留了个位置,到时不焊接

网友C:
可以用N沟道的小功率mos管,AO3402,mos管是电压型控制开关,我一般都用这个来控制继电器,很好用!

网友D:
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1、Ib=?
2、Ic=?
3、Pd=?
4、工作在什么区?

网友E:
对端口的驱动电流要求挺高的,如430的端口来推的话,会损坏端口,430的最大输出电流也就6MA,这样设计,一般24V继电器的电流为20MA,估算为30MA的工作电流,如果电流倍数为100,基极电流为0.03MA,(3.3-0.7)/0.03=12k,取它为10K,为防动作,分流电流取工作基极电流的四分之一,即时0.003MA,分流电阻0.6/0.03*4=80k,对端口负载轻,又可以控制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N沟道的小功率mos管,AO3402,mos管是电压型控制开关,我一般都用这个来控制继电器,很好用! ...

请问,您这边能贴个电路图上来吗?或者我加你下QQ 我的QQ是274941687 谢谢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问,您这边能贴个电路图上来吗?或者我加你下QQ 我的QQ是274941687 谢谢你的回复, ...

看了下,驱动电压是不是要12V,我的板子上没有12V电源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了下,驱动电压是不是要12V,我的板子上没有12V电源呀

不是啊,MOS管是看VGS开启电压,没记错的话,AO3402的开启电压为1点几伏吧 ~

网友F:
如果电流大的话还是用功率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啊,MOS管是看VGS开启电压,没记错的话,AO3402的开启电压为1点几伏吧 ~ ...

能给个图不

网友G:
我觉得最好搞个光耦,实际PCB中三极管一脚接着芯片端口,一脚接着24V,忒危险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最好搞个光耦,实际PCB中三极管一脚接着芯片端口,一脚接着24V,忒危险 ...

同意

网友I:
下拉电阻510R小了,浪费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