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选型单片机

楼主(2013-10-06):
小弟新入这行,公司里也没人带。
求一款有6路通用io,价格在1元以下,烧录成本低的单片机。

楼主:
用于家用电器

网友A:
可以替换  三星  松翰  义隆 飞凌等型号

网友A:
MC30P011     管脚和程序全面兼容AM8EB153X,FM8PS53,EM78P153,仅管脚兼容SN8P2501B/C,2511

网友A:
MC20P24B     20pin与三星S3F9454,松翰8P2722,和泰HT45R17脚位兼容 *拥有更佳的RAM掉电保持功能

网友A:
MC20P22      脚位与松翰的8P2711脚位完全兼容 *拥有更佳的RAM掉电保持功能 * 3级电压复位/检测功能 VPP口可做输入/开漏输出

网友A:
MC32P21      与松翰8P2711脚位完全兼容  3级电压复位/检测    ADC内部/外部参考可选,12Bit      VPP可作输入/开漏输出

网友B:
原来如此!

网友C:
爱莫能助,我们公司做的都是工规的,没有这个价位的

网友D:
mpc20p22 关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