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AD采样

楼主(2013-10-06):
我要测一个4.5V到5V的电压,不用分压,用单片机外接的AD采,可不可以介绍一个符合要求的AD芯片

网友A:
STC的AD系列就可以

网友B:
STC12C系列的带AD的都可以。

楼主:
我现在手上只有430的单片机,看是否有外接的精度比较高的AD也可以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的AD系列就可以

我现在手上只有430的单片机,看是否有外接的精度比较高的AD也可以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C12C系列的带AD的都可以。

我现在手上只有430的单片机,看是否有外接的精度比较高的AD也可以做到

网友C:
不用分压是不可能的,已知的AD转换芯片基准电压一般都在5V或者以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手上只有430的单片机,看是否有外接的精度比较高的AD也可以做到

上TI找啊   有好多种芯片 tlc15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