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大家帮我看下这个电路

楼主(2013-10-06):
小弟我模电学的不太好。看到这个图有几个疑问希望好心人能帮我解答下
1.Xc、Rf是怎么算出来的。
2、C12、C15、C17这几个电容分别起什么作用
3、左边Vin=....这个公式是怎么得出的
在线等,多谢了!

网友A:
帮你顶下,两位版主都是高手,等待他们解答,我也学学:lol

网友A:
R17 和C12是不是与通过信号频带有关,至于两者怎么取合适,我也想知道

网友B:
真的不是很懂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网友C:
我也没有怎么看懂   楼主   很抱歉啊   水平不行

网友D:
估计 300v 信号的频率应该是 50Hz.
Xc = 1/2πfC 100nF 的电容, 容抗得到 31KΩ.
Rf 的计算, 这里直接并联计算了. 我认为这个计算是有问题的. 根据电路原理, 应该用复数法则来计算的.
这个电路, 用 "电路" 的法则计算, 应该不难, 当然计算过程涉及复数, 是有点繁的.

网友E:
这个电路没有做隔离处理,很危险

网友F:
运放这一块  不是很了解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高手的解答

网友F:
高版主   这一块  还是比较强悍的   楼主   多向他请教

网友G:
典型的差动电路,只取L1,N1的差模电压,克服共模电压。应加强共模电压保护和差模电压的保护,以便便市电糸统的浪涌电压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