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51单片机驱动LED发光二极管灯有多少种方式?

楼主(2013-10-06):
开始学习硬件了,先从51开始。
从网上搜索了一下LED灯的用法,大致知道以下几种:
1. LED长亮
2. LED闪烁
3. LED走马灯
4. LED呼吸灯

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用法,请大神们补充~
附件是对应的源码,求拍砖~

网友A:
这也算硬件?应该只有两种,高电平驱动和低电平驱动

楼主:
有道理。应该说是“使用方法”会不会更恰当些?
先从写一些底层操作开始吧,随后会学习画PCB板。
软件出身,只焊过一些简单器件,见笑了。谢谢!!!
曾经在一小项目中接触过,如:LED长亮代表暂停;LED慢速闪烁代表全部循环播放;LED快速闪烁代表单曲循环播放。
其他时间就主要在做完全硬件不相关的应用层程序了。

网友A:
恩恩,是的,使用方法很恰当的,LED很有用的,在实际工程中,没有串口的情况下,LED可以的测试中充当不同的状态指示灯。看了看lz的程序,果然是软件出身的,比俺这个半吊子强多了。。。LED的用法也就这么几种了吧

楼主:
惭愧惭愧,一直觉得学的东西缺少一大块却迟迟没补上,算逃避吧!
想起来了是有那么一次使用LED指示来调试程序的。当时是在不同的程序段处调用点亮LED的函数,重新执行看看有没有点亮,像是在IDE中下断点一样。在没有串口没有屏幕的情况下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B:
我的书写风格和楼主一样啊,一看到这样子的书写,就倍感亲切啊。顶楼主

网友C:
玩转LED,只要你想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