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的互补PWM 求助

楼主(2013-10-06):
STM8  的互补PWM ,设置了,没波形出来。反复检查没发现问题出在哪里
做过的,求支招

网友A:
你用的是哪个片子,如果配置是正确的,看片子要不要对选项字节操作。

网友B:
上图上程序!

网友C:
无图无真相   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哪个片子,如果配置是正确的,看片子要不要对选项字节操作。

我用的是003F3P6的片子。刚接触这个片子。很多不懂
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图上程序!

求帮助。。。
请留下QQ,酬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003F3P6的片子。刚接触这个片子。很多不懂
请指教

看你用的通道输出PWM是不是在他的复用功能里。

网友D:
主要还是将单片机内部的寄存器仔细看一看  可能又是哪里的寄存器设置错误了  楼主  感觉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难度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要还是将单片机内部的寄存器仔细看一看  可能又是哪里的寄存器设置错误了  楼主  感觉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 ...

求熟悉此款单片机的,帮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