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红外编码解码探测 技术。求指导……

楼主(2013-10-06):
各位高手,有谁做过类似红外编码探测 的一些东东没有。因为没有经验,感觉无从下手,求指教……

楼主:
我也不知道

网友A:
利用定时器捕获红外接收头高低电平脉冲长度,在根据红外时序计算出接收到的信号是什么即对遥控器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利用定时器捕获红外接收头高低电平脉冲长度,在根据红外时序计算出接收到的信号是什么即对遥控器解码 ...

我用的是单片机定时器来发送的一段带有38K的矩形波,通过一体化红外接收头送给单片机进行处理,我已经有了解决的办法!还是要谢谢你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