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计算FSMC控制NORFLASH的时序?

楼主(2013-10-06):
  如何通过图中的数据配置这几个参数呢?搜了各种资料仍然没搞懂,请大神赐教。
p.FSMC_AddressSetupTime =
p.FSMC_AddressHoldTime =
p.FSMC_DataSetupTime =
p.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p.FSMC_CLKDivision =
  p.FSMC_DataLatency=
  p.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B;

网友A:
非大神,一直调fscm没调通的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大神,一直调fscm没调通的顶下

我有一个调通的程序,但是现在NORFLASH换了,驱动也全都要改,包括命令和时序,时序要自己改就不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有一个调通的程序,但是现在NORFLASH换了,驱动也全都要改,包括命令和时序,时序要自己改就不行了[em: ...

NORFLASH怎么换的啊,不懂,我用的一直是ssd1963

楼主:
引用 网友A:
NORFLASH怎么换的啊,不懂,我用的一直是ssd1963

以前实验时用的是开发板的AM29LV128ML,我程序都写好了。现在正式打板后用的是SST39VF1601,程序又要改。

网友A:
引用 网友A:
NORFLASH怎么换的啊,不懂,我用的一直是ssd1963

能请教个问题吗,为什么keil调试,我的程序会停在SetSysClockTo72中的HSE fails to start-up死循环中,是8Mcrystal 没工作么,怎么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请教个问题吗,为什么keil调试,我的程序会停在SetSysClockTo72中的HSE fails to start-up死循环中,是 ...

没遇见过,时钟初始化再检查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遇见过,时钟初始化再检查下。

我用的是systeminit()初始化时钟,这都哪容易出问题啊

网友B:
不是很了解这一块   帮你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