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AD8367衰减问题

楼主(2013-10-06):
用的应用电路是datasheet中的。调试的结果:由于输入和输出匹配网络的存在,衰减20dB左右,请问如何达到datasheet中所说的42.5dB?

楼主:
图在这里

网友A:
没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

你好,就是我按照这个电路做成板,然后现象是:VGAIN = 500mV时,输入信号才放大2倍;最大不失真只能放大到5倍。怎么提高放大倍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