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外包] 求STM32+PCL6045BL的运动控制方案

楼主(2013-10-06):
价格:2000 元
求STM32+PCL6045BL的运动控制方案。最好有现成的板子,没有的话也没关系,我这边可以做一块。
主要是需要PCL6045这个IC在STM32上的函数库(常用运动控制功能的封装调用),实现PC机通过串口对板子的控制。
有意向者请QQ联系:1067431762

网友A:
我有。
你还是找上海的NPM他们有参考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
你还是找上海的NPM他们有参考程序。

谢谢哈。等假期结束后过我问问他们。

网友B:
底层驱动可以公开一下

网友C:
运动控制还需PCL6045吗:我用单颗LPC1754,就可以做到六轴,三轴联动,就是所谓真正的三维运动。另外还有IO各十六路,USB通信接口,可以实时监测控制卡状态,如位置,运行状态等

         如果需要请联系:QQ-15257769

网友D(2014-06-23):
引用 网友A:
我有。
你还是找上海的NPM他们有参考程序。

能否给共享下上海NPM的参考程序,邮箱393928244@qq.com

网友E(2015-04-07):
mpc003,mpc004,mpc006运动控制芯片模块DIP-30封装,体积小巧,可与普通单片机通过串口通讯对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进行控制。单模块最高六轴输出,最大脉冲输出频率为2MHz,最高二路正交编码输入,多个模块组网工作可达120轴,任意两轴直线插补,任意两轴圆弧插补,指令自动缓存式连续执行,简单的17条指令配合可实现强大的运动控制功能。价格90元起!

mpc014外置运动控制卡集成普通IO,模拟量输出,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控制。RS485通讯,可多控制卡组网工作。7路光耦隔离输入,9路晶体管集电极开路输出。最大脉冲输出频率为2MHz,四轴独立运动控制,任意两轴直线插补,任意两轴圆弧插补,提供DLL动态链接函数库,可用于Window2000/XP/7平台二次开发。控制卡仅有21条函数指令,指令自动缓存式连续执行,与控制端无需高速实时通讯,可靠替代PCI运动控制卡用于各中小型机械设备。价格590元起!

mpc034四轴Modbus运动控制器集成普通IO,模拟量输出,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控制。标准RS485 Modbus通讯,可多模块组网工作。7路光耦隔离输入,9路晶体管集电极开路输出。最大脉冲输出频率为2MHz,四轴独立运动控制,任意两轴直线插补,任意两轴圆弧插补。既能连接PLC或工控机在线运行,又能使用MPC上位机软件或其它支持Modbus输入的系统下载指令脱机运行。指令在线运行自动缓存并连续执行,与控制端无需高速实时通讯。简单的15条指令配合可实现强大的运动控制功能。可连接PLC,触摸屏或其它支持Modbus通讯的系统用于各中小型机械设备。价格390元起!!

联系电话:0755-32912587 ,详细资料请到产品官方网站www.mpc000.com下载。

网友F(2016-02-01):
引用 网友A:
我有。
你还是找上海的NPM他们有参考程序。

你好  我最近想自己做一个运动控制卡!能不能 共享一下 NPM的参考程序啊!可以的话发到我的邮箱 569667925@qq.com 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