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反汇编,能不能摆脱流水线格式,不用PC寻址。求大神指教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10-06):
立即数不能大于255

网友B:
听起来好难啊

网友C:
LDR R0,=40012400

网友D:
硬性的魔数会带来问题,完全根据当前pc和偏移值算出来加载地址,你也就不用每处这种语句都自己掰手指头算应该到哪个地址取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立即数不能大于255

MOV Rd, #imm16,该指令要求 ‘imm16’ is any value in the range 0—65535。但在程序中出现MOV R0,#0x20000000,MOV R0,#0x22000000.均可编译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硬性的魔数会带来问题,完全根据当前pc和偏移值算出来加载地址,你也就不用每处这种语句都自己掰手指头算应 ...

 打算在程序中添加或者删减一部分,但由于有PC加偏移地址存在,倘若直接添加或者删减会改变后面的PC当前地址。目前考虑能不能把出现PC加偏移地址的地方都算出来,都改成直接赋地址里面的值,现在纠结于能不能用哪条指令替代。尝试过MOV,ADR

楼主:
引用 网友C:
LDR R0,=40012400

伪指令也要有0x的吧?尝试过了,编译没通过。ADR可以可以给很大的值,不知道为什么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RT:

非常感谢,不过我尝试了还是有错。奇怪了。能不能加一下QQ:834669020

网友A:
其实你看看指令就知道了,比较明白的理解就是
因为ldr指令也是单周期的,如果可以带32位的立即数的话,那指令本身如果表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