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菜鸟来这里提个问题。。求大家指点。。。

楼主(2013-10-06):
FPGA我也是刚刚接触,我有一个想法,不知道可不可行,求大家指点。

大致如下:
  有一款软件,跑在windows或者linux系统下,其中有一个功能A比较繁琐耗时,打算用FPGA来实现,功能A 完成后,把这一部分 FPGA功能集成到 一个 PCI扩展卡上,然后其他的电脑想通过 FPGA来实现软件加速的话,就安装上这个 PCI扩展卡,再安装一个驱动,就可以 在运行软件时,运行到功能A时,去调用PCI扩展卡上的 FPGA,实现硬件加速。

上面是我一个小白的设想。。。求各位大侠给点下。有没有可行性?软件是要批量发型的。

或者对比,用CUDA实现加速,然后,每台电脑配CUDA显卡,这两种方案比,可行性又怎样?

求各种批评,谢谢!

网友A:
用FPGA+PCI实现硬件加速,是常用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FPGA+PCI实现硬件加速,是常用方法

哦哦~~ 本来就是这样用的啊~~ 谢谢谢谢!! 不知前辈对CUDA硬件加速了不了解?与FPGA比,又如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哦~~ 本来就是这样用的啊~~ 谢谢谢谢!! 不知前辈对CUDA硬件加速了不了解?与FPGA比,又如何? ...

这个不了解啊

网友B:
这还菜鸟呢……我都想不到。。。

网友C:
当然有可行性啊。

网友C:
肯定不如高端GPU的运算性能好,但是功耗要比GPU低很多啊

楼主(2013-11-15):
引用 网友B:
这还菜鸟呢……我都想不到。。。

前辈谦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不如高端GPU的运算性能好,但是功耗要比GPU低很多啊

嗯嗯~ 多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