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耦电容在谐振频率以下为容性,阻抗就大了

楼主:
问题:电容的本质是只要是容性就通直隔交,
还是根据电容的容抗,来看,容抗越小,通交流越好。

刚刚我看了一个介绍说,去耦电容在谐振频率以下,就是容性,就能够用来做去耦。

但是我想问的是,当与谐振频率相差很多时(此时阻抗比谐振频率时的阻抗大了),还有这种滤波效果吗?

各位高手:大家可以一起讨论下

楼主(2013-10-06):
  这时百度百科的一段话,他说在谐振频率以下,就可以了,我觉得应该说是谐振频率附近才能用吧,才有滤波效果吧?????

网友A:
你要了解去耦的作用,他是滤掉杂讯,防止IC误动作。还是你要讨论谐振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时百度百科的一段话,他说在谐振频率以下,就可以了,我觉得应该说是谐振频率附近才能用吧,才有滤 ...

如你所说,不过要把"才能用"改效果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