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闻亭的TDS560仿真器调试TI的F2812开发板,DSP/BIOS系统,CCS一运行起来总是死掉

楼主(2013-10-06):
使用闻亭的TDS560仿真器调试TI的F2812开发板,DSP/BIOS系统,CCS一运行起来总是死掉
但是调试非DSP/BIOS的程序没有问题,从网上找帖子,看到有人说换个仿真器就好了,但是没有解释原因,而且手上没有其它仿真器
一直怀疑是自己哪里没配置好,希望DSP/BIOS的大牛们能够不吝赐教

网友A:
运行起来是CCS死掉是吧   这个一般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电脑盗版系统不太稳定  在正版系统上就没有此类问题
二是仿真器稳定性不好  仿真器种类多样   价格不一  对应稳定性也就有好坏
闻亭的仿真器还是可以的  建议你换台电脑   安装CCS再次测试确定测试

网友B(2014-05-16):
您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用的是合众达的560,也用到同样的问题,可以探讨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