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耦电容在谐振频率以下为容性,阻抗就大了

楼主(2013-10-06):
问题:电容的本质是只要是容性就通直隔交,
还是根据电容的容抗,来看,容抗越小,通交流越好。

刚刚我看了一个介绍说,去耦电容在谐振频率以下,就是容性,就能够用来做去耦。

但是我想问的是,当与谐振频率相差很多时(此时阻抗比谐振频率时的阻抗大了),还有这种滤波效果吗?

各位高手:大家可以一起讨论下

以下图片是 百度百科的一段话,他说在谐振频率以下,就可以了,我觉得应该说是谐振频率附近才能用吧,才有滤波效果吧????? 大家怎么看啊!!!!

没多少分了,我觉得这种学术性的问题,这么附加品都是次要的啦,大家见谅吧

网友A:
百度原文有一点错误,电容的分布电感与电容是串联关系,不是“并行”。
实际上,在分布电感与电容谐振频率上阻抗最低,待滤除频率高于谐振频率很多时,滤波效果很差。
通常认为,去耦电容可以使用在分布电感与电容的谐振频率以下,实际上比该谐振频率稍高一些也可以,但不能高出太多。若要在很宽频率范围内去耦,通常使用两个一大一小的电容并联。

网友B:
这类原理性基础性的东西,不必(要)也不应该去百度,连贯学习就很容易解决
就是图中这么个破玩意儿

网友A:
楼主开始就想错了:“电容的本质是只要是容性就通直隔交,还是根据电容的容抗,来看,容抗越小,通交流越好。”

这些原理性基础性知识,去百度可能有害。应该找一本《电路基础》这类的教材(就是从欧姆定律戴文宁定理开始的那些),认真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类原理性基础性的东西,不必(要)也不应该去百度,连贯学习就很容易解决
就是图中这么个破玩意儿
...

但是到了4M以下,阻抗又大了,所以不应说在10M以下有较好的滤波效果吧,如果是1M的频率,那它的滤波效果应该很差吧,我是这么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谢谢您的回答!

理解不错,所以---请看2楼最末一句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开始就想错了:“电容的本质是只要是容性就通直隔交,还是根据电容的容抗,来看,容抗越小,通交流越好 ...

我觉得电容的通直隔交,本质上是因为电容的容抗,因为交流的情况下,容抗很小吧。所以可以顺利通过,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但是突然又觉得,频率很小时,容抗又大了,所以有点纠结,谢谢你的回答!望指点迷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原文有一点错误,电容的分布电感与电容是串联关系,不是“并行”。
实际上,在分布电感与电容谐振频率 ...

1.谢谢您的回答,确实是这样的,但是在低于谐振频率很多时,那不是和高于谐振频率一样,都会阻抗大吗?为什么说低于谐振频率就可以呢??
2.频率是多大时,才要考虑电容的自身谐振频率,当频率为20~100,时,一般应选取多大的电容,容抗会不会很多,会有滤波效果吗?   问题有点多,也是我今天迷惑的地方。同时也收获了很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觉得电容的通直隔交,本质上是因为电容的容抗,因为交流的情况下,容抗很小吧。所以可以顺利通过,不知 ...

“突然又觉得,频率很小时,容抗又大了”
没错。容抗与频率成反比。
因此,要对“很小”的频率实现滤波,就要用容量比较大的电容。但容量较大的电容,分布电感也大,所以要在很宽频率范围去耦,往往用一大一小两个电容并联。
不过,对频率通常不说“大”“小”,而是说“高”“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突然又觉得,频率很小时,容抗又大了”
没错。容抗与频率成反比。
因此,要对“很小”的频率实现滤波, ...

1.谢谢您的回答!那我的理解应该没错,电容的本质 就是抓住这个容抗=1/jwc  还有自身谐振频率,所以我们从初中所说通交隔直的本质应该就是这个公式吧。我的理解没错吧。。
2.自身谐振频率一般什么什么时候考虑,是要频率很高的时候吧。有没有一个泛指,还是有其他理论。

网友C:
引用 楼主:
1.谢谢您的回答!那我的理解应该没错,电容的本质 就是抓住这个容抗=1/jwc  还有自身谐振频率,所以我们 ...

谐振频率一般是在高频时才考虑的,不同的电容谐振频率不一样,可以根据电容的谐振频率合理选用不同容值或封装的电容,并且应该满足工作频率小于电容的谐振频率或者附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谐振频率一般是在高频时才考虑的,不同的电容谐振频率不一样,可以根据电容的谐振频率合理选用不同容值或 ...

谢谢您的回答,为什么又是小于谐振频率,根据谐振频率与阻抗的曲线,在小于谐振频率很多时,阻抗也增加了,和大于谐振频率一样的效果了啊。   请问,是怎么推算出来,小于,而不仅仅说是附近

网友A:
引用 楼主:
1.谢谢您的回答,确实是这样的,但是在低于谐振频率很多时,那不是和高于谐振频率一样,都会阻抗大吗?为 ...

但是在低于谐振频率很多时,那不是和高于谐振频率一样,都会阻抗大吗?为什么说低于谐振频率就可以呢??

通常电原理图中不会画出供电电源,供电电源输出端就有一支足够大的电容,容量大到电路的最低工作频率上其容抗都足够小。另外,供电电源若是线性稳压芯片如7812之类,低频时具有很低的输出阻抗,这是由强负反馈实现的。所以较低频率时的去耦不必考虑,已经由电源完成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但是到了4M以下,阻抗又大了,所以不应说在10M以下有较好的滤波效果吧,如果是1M的频率,那它的滤波效果 ...

谢谢您的捧场! 可是发现很多 都是说在谐振频率以下或者附近, 为什么不叫 应该在谐振频率附近,    这个“以下”,到底是不是还有什么其他的理论,还是大家的习惯,还是说本来就不严谨。

谁给谁捧场呢?自己谢谢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在低于谐振频率很多时,那不是和高于谐振频率一样,都会阻抗大吗?为什么说低于谐振频率就可以呢?? ...

谢谢,我就是觉得这句话有点不严谨!

楼主:
是刚刚点评的那个  @Lgz2006  我以为可以这样回复!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为什么又是小于谐振频率,根据谐振频率与阻抗的曲线,在小于谐振频率很多时,阻抗也增加了 ...

要注意一点小于谐振频率时电容容抗随频率升高而减小,表现出了容性;而大于谐振频率时,电容阻抗随频率升高而增大,表现出感性。所以如果在大于谐振频率时使用电容则会造成相反的效果!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但是在低于谐振频率很多时,那不是和高于谐振频率一样,都会阻抗大吗?为什么说低于谐振频率就可以呢?? ...

网友E:
干吗在此纠结?…人们开发出各类材质的电容是图个啥?…努力学习吧!…

不仅是材质,还有生产工艺。

网友F:
LZ同一个帖子多处发啊。。。。
顺便给LS各位大师的讲解配个图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F:
LZ同一个帖子多处发啊。。。。
顺便给LS各位大师的讲解配个图解。。。。
...

补充得非常非常及时。
在3楼Lgz2006画的就是此图。
当然此图更详细,不仅有同种材质不同容量,而且有不同材质的电容,更有具体阻抗数值。

网友A:
楼主应该下载此二图。
一幅图胜过千言。

网友B:
不亦心弄2个破图太复杂太难看,还是咱的有正规又简练又具体还原创纯手工,一图值千金

网友A:
没错。
纯手工打造的纯天然原创产品,千金难买啊!
机会难得,最后一天!

网友G:
电容的高频等效模型才是最值钱的东西....

注意其中有C、L,ESR....等等。

网友A:
此帖稍稍讨论了一下电容的分布电感造成的影响。
哪位有意讨论讨论电感的分布电容会造成什么影响?
还有,变压器漏感和分布电容的影响?
更困难的,变压器制造工艺对漏感、分布电容等等的影响?

网友A:
引用 网友G:
电容的高频等效模型才是最值钱的东西....

注意其中有C、L,ESR....等等。

有个问题:
等效模型是怎么来的?
我以为,等效模型是根据电容的外部特性(即不亦心贴出的曲线,还有电压电流相位差等等)得出的,但我找不到历史纪录。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有个问题:
等效模型是怎么来的?
我以为,等效模型是根据电容的外部特性(即不亦心贴出的曲线,还有电压 ...

C是原来的C,
L是导线和极板等的分布电感,
ESR是介质损耗等效串联电阻和导线以及连接和极板电阻的串联。
一般还会考虑漏电流所对应的并联电阻。

网友B:
一般应用范畴,这种工程图就够了,也许电工永远也不可能知道万分完美的等效模型,而只知道特性阻抗的手册值

网友G:
关于ESR,给几个理想式子:

不考虑L的电容阻抗

Z = 1/(jωC(1-jk)) + R
   = 1/(jωC(k²+1)) + k/(ωC(k²+1)) + R

其中,k是介质损耗因子,R是上贴说的“导线以及连接和极板电阻”,明显

ESR = k/(ωC(k²+1)) + R

tg(δ) = ωC(k²+1)(k/(ωC(k²+1)) + R)
       = k + ωRC(k²+1)

其中δ为总的损耗角(tg(δ)是总的损耗因子)。

加入L,考虑非理想因素,便得相应的曲线。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一般应用范畴,这种工程图就够了,也许电工永远也不可能知道万分完美的等效模型,而只知道特性阻抗的手册值 ...

没有模型,就没有分析,故也不可能有设计。

网友G:
简单给个直接的道理:

没有模型,就别谈仿真了。这里用仿真的还真不少。

网友B:
譬如,我的设计就要一个:阻抗绝对值。截取手册特性图数据,足够,满足,完成

网友A:
引用 网友G:
C是原来的C,
L是导线和极板等的分布电感,
ESR是介质损耗等效串联电阻和导线以及连接和极板电阻的串联。 ...

我说“等效模型是怎么来的?”,意思是:
等效模型是从实验测量数据得到的,还是从电工理论推导出来的?
不亦心贴出的曲线,当然是测量的结果,但等效模型是否也是测量的结果?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我说“等效模型是怎么来的?”,意思是:
等效模型是从实验测量数据得到的,还是从电工理论推导出来的?
...

是从电容的基本材料和结构分析而来。当然其必须在一定误差范围内符合实测数据。

网友F:
感觉应该是先有实测数据而后为寻找原因才“从电容的基本材料和结构分析”总结提炼出模型。。。。
对于应用工程而言,应该极少会用酱油那一坨公式。。。

工程上当然是使用你贴出来的曲线,那已经足够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是从电容的基本材料和结构分析而来。当然其必须在一定误差范围内符合实测数据。
...

“电容的基本材料”无非是绝缘介质和电极材料。
材料的tg(δ),显然是测量出来的。
我觉得,很可能模型的建立,是个反覆多次的过程。最初当然是发现实际测量的数据与理想模型有偏差,然后提出若干可能的非理想模型。这些非理想模型是否成立,当然要靠实验验证。重新设计各种各样的实验试图验证这些模型,符合实验结果的就被大家接受,不符合实验结果的就被抛弃。甚至有可能已被大家接受的模型又被发现不符合新发现的实验结果,那就要建立新的模型,或者是修改原有的模型。如此反覆多次,才形成当前大家使用的等效模型。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感觉应该是先有实测数据而后为寻找原因才“从电容的基本材料和结构分析”总结提炼出模型。。。。
对于应用 ...

电容的机构——LC串联,看不出来?

导线、极板以及其连接都有电阻,这不知道?

当然,那个介质损耗似乎有点勉为其难....

学点《电磁学》吧!

网友A:
换个角度考虑,30楼路过兄那些公式,是怎么来的?
愚意以为,仍然是从实验测量出的数据总结出来的。

网友A:
如果发现这些公式不符合新的实验结果,那就要建立新的公式,或者是在原公式上修改,添加某些项,或者修改某些系数与幂次。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电容的基本材料”无非是绝缘介质和电极材料。
材料的tg(δ),显然是测量出来的。
我觉得,很可能模型的 ...

模型可含有一些待定参数,其可用实验确定。但这不说明模型就一定是靠数据得来的。否则就只停留在“唯象”上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模型可含有一些待定参数,其可用实验确定。但这不说明模型就一定是靠数据得来的。否则就只停留在“唯象” ...

我知道欧姆当年是完全由实验测量总结出现在我们称为欧姆定律的那些内容的,也就是说是“唯像”的。但基尔霍夫好像不是,至少不完全是。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欧姆当年是完全由实验测量总结出现在我们称为欧姆定律的那些内容的,也就是说是“唯像”的。但基尔 ...

科学三层次(无价值评判):

一)实验

二)唯象

三)第一性原理

网友H:
又扯到“哲学”上去了。

楼主这个问题,其实是哲学问题,回答之前必须搞清楚:1,我是谁?2,我从哪来?3,我要到哪去?。。。
这个不搞清楚,去研究什么谐振频率,门都没有。。。

网友B:
咱去找个成熟电路,直接抄上,你们慢慢算计提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同一个帖子多处发啊。。。。
顺便给LS各位大师的讲解配个图解。。。。
...

这个是电容的谐振频率图吗,不是谐振也可以用这个图吗,普通的电容,在低频的时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电容的谐振频率图吗,不是谐振也可以用这个图吗,普通的电容,在低频的时候、、、 ...

这个是各种材质各种容量电容不同频率下的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各种材质各种容量电容不同频率下的阻抗。

这个图没考虑在高频的自身谐振频率吧。。。高频时,在谐振频率以上的电容阻抗应该很大吧,这个图在100M的时候 电容的阻抗都在1欧姆左右,这符合实际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图没考虑在高频的自身谐振频率吧。。。高频时,在谐振频率以上的电容阻抗应该很大吧,这个图在100M的 ...

看来,你是相信你的“推导”,不信这些实测曲线。
随你的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是相信你的“推导”,不信这些实测曲线。
随你的便吧。

没有,,我理解错误了,我还以为这些是电容理论的 频率和阻抗曲线,没有发现是实测的曲线。那电容相差几UF,对低频来说影响都不大啊

网友I:
找个比较完整的电容的等效模型分析才比较到位,不能喊口号式的回答问题,这不是工程的严谨和慎密

网友J:
一个电容的寄生参数产生的机理很复杂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欧姆当年是完全由实验测量总结出现在我们称为欧姆定律的那些内容的,也就是说是“唯像”的。但基尔 ...

全部的电磁埸的用麦克斯韦方程来描述是最完美的,可惜在工程中不好应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G:
科学三层次(无价值评判):

一)实验

够了,天堂地狱各有18层,行了吧
52楼叫你整个模型看看,别光喊口号,好歹指导一下楼主工程

网友K:
第一句就有错误吧,通交流隔直流

网友L:
频率一高,低频的那些原理就不够用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我觉得电容的通直隔交,本质上是因为电容的容抗,因为交流的情况下,容抗很小吧。所以可以顺利通过,不知 ...

电容是同交隔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