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我在生成光绘文件的时候出现这样的错误

楼主(2013-10-06):
Database has errors: artwork generation canceled. please run dbdoctor” 请问咋办呢

楼主:
我运行databasechack  出现这样的日志:

****************************************
DBDOCTOR of drawing F:/电子工作室/M0/cadence/board/cm0v5.brd
****************************************

ERROR IN RELATION   POINTER TO RELATION INVALID
   Error was fixed.

ERROR IN ATTRIBUTE
  POINTER TO ATTRIBUTE INVALID
   Error was fixed.

ERROR IN ATTRIBUTE
  POINTER TO ATTRIBUTE INVALID
   Error was fixed.

ERROR IN GROUP
  POINTER TO GROUP INVALID
   Error was fixed.

ERROR IN SHAPE (-110.0 570.0) - (-110.0 -180.0)
  class = PACKAGE GEOMETRY
  subclass = PLACE_BOUND_TOP
  Part of Symbol Def MYCON10_SOCKET.
  ERROR(SPMHDB-251): Relationship object does not form proper relationship between GROUP and OBJECT.
   Error was fixed.

WARNING   WARNING(SPMHDB-42): Run batch DRC to correctly regenerate DRC errs.

1 warnings, 5 errors detected, 5 errors  fixed.  求高手分析分析

网友A(2013-11-25):
你画的板有错误,先做DRC检查除错,然后再把各种report检查一遍,再做database chack ,没有错误了再出光绘吧

网友B(2014-11-11):
这5个错误的意思是  你有5个东西被fix了  你只找出来用unfix点一个就可以了  这个命令的快捷方式就和一个针差不多 你找一个  应该有它的快捷方式

网友C(2015-01-07):
有时候并不需要关心提示信息中的文字,可先按照下方步骤试试,一般可以正常输出:
1、出现这个错误后,先关闭窗口;
2、菜单栏Tools-Database Check,勾选前面2项,单击Check;
3、在Artwork输出光绘界面再进行输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