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关于两种三输入端口的处理

楼主(2013-10-06):
要求是这样的,IN1,IN2,IN3三个逻辑输入只要有一个状态为低电平,输出就为低

我的方案是利用三输入与门实现,而同事提出一个分立器件搭接的方案 ,感觉理论上是能实现的,但总是别别扭扭,分享出来,
请各位评论一下好与坏,或者可靠性等等方面的宝贵意见。

网友A:
下面那个和上面那个都是与门呀,不同的是第一个出来的高低电平是严格的高低电平(比如高电平为5V,低电平为0V),第二个出来的高低电平只是一个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那个和上面那个都是与门呀,不同的是第一个出来的高低电平是严格的高低电平(比如高电平为5V,低电平为 ...

那在其他方面有区别吗 比如可靠性,不然三个二极管的成本可比一个三输入与门便宜多了

网友A:
看你的应用场合吧。。。你的应用场合是什么

网友B:
out后面接个运放做跟随吧

网友C:
个人觉得两个电路都可以,只是注意IN1、2、3输入信号引起的竞争冒险

网友D:
同5楼,楼主什么逻辑电平?CMOS?TTL?3V?5V?速度多少?1M?10M?100M?

无需求无方案。

网友E:
一般场合应该行了

网友F:
同事可能比你更有经验更靠谱,因为他的电路一点儿也不别捏,只是需要充分考虑适用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应用场合吧。。。你的应用场合是什么

场合比较简单,仅是做开关使用,但是汽车上使用,所以要求必须可靠,逻辑必须到位,不然会。。。。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事可能比你更有经验更靠谱,因为他的电路一点儿也不别捏,只是需要充分考虑适用性 ...

我只是在想批量生产以及可靠性方面的因素,汽车上要求可靠性必须高,因为这个电路是在软件失去控制的最后一层保障了。。。

网友G:
半天都看不了图

网友G:
二极管与门,电路实现简单,成本低,但是存在两个问题:
1、输出高、低电平跟输入存在偏移,会影响下一级;
2、负载的阻值会影响OUT大小。

网友H:
HC的只是加了放大。但速度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HC的只是加了放大。但速度慢了。

放大,你的意思是指驱动能力?

网友F:
提到可靠性,问题又变得无法琢磨,主要依靠公司的积累经验——类似于企业规范之类,以及个人认识积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提到可靠性,问题又变得无法琢磨,主要依靠公司的积累经验——类似于企业规范之类,以及个人认识积累 ...

恩,说的是

网友H:
引用 楼主:
放大,你的意思是指驱动能力?

是的。

网友I:
哥,二极管也有低压降的

网友J:
   用3与门电路,任何一个输入端低电平和“无”电平,输出端都是低电平;用二极管电路,输入端“无”电平,输出端保持高电平,仅仅在输入端低电平时,才输出低电平,能够区分低电平和“无”电平两种输入,所以更符合楼主要求的逻辑,但是要注意23楼所讲的二极管压降问题。

网友K:
引用 网友L:
第二个电路 输出高输出阻抗高,输出低时候也有0.6-0.7V电压,在低电压系统里面可能有危险! ...

二极管用低压降的肖特基可以吗?

网友J:
     消除二极管压降(无论大小)影响的方法是在输出端接一个同样的二极管或者施密特、门电路。

网友M:
如果用到比较高的速度上,LZ的方案比较可靠的,普通应用,成本显然LZ 的大,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M:
如果用到比较高的速度上,LZ的方案比较可靠的,普通应用,成本显然LZ 的大,不合适。 ...

嗯是的,与门的成本最小也得几毛钱,二极管就便宜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用3与门电路,任何一个输入端低电平和“无”电平,输出端都是低电平;用二极管电路,输入端“无”电平,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