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香主、各位同道一个SPI通信的问题(急切)

楼主(2013-10-06):
我用一块F207的开发板做master,自己做的板子(F205)做slave,两机通过SPI通信。主机使用GPIOI的pin1、2、3,分别连接从机的GPIOB的pin13、14、15,也就是CLK-CLK,MISO-MISO,MOSI-MOSI。主机发送数据,从机可以正常收到。如果从机收到数据后,也发送数据,则两边收到的数据都不对了。比如,主机连续发送50个0xff,从机在这期间发送0xa0,主机收到都是0x83,0x0b等,从机收到的0xff变成了0x0b等。

接收使用中断方式,发送没有使用中断。

SPI初始化的代码如下,主从基本一样,只是一个是master,一个是slave

static void InitSPI(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SPI clock */
  SPIx_CLK_INIT(SPIx_CLK, ENABLE);

  /* Enable GPIO clocks */
  RCC_AHB1PeriphClockCmd(SPIx_GPIO_CLK, ENABLE);
  //RCC_AHB1PeriphClockCmd(SPIx_SCK_GPIO_CLK | SPIx_MISO_GPIO_CLK | SPIx_MOSI_GPIO_CLK, ENABLE);

  /* Connect PC10 to SPI3_SCK */
  GPIO_PinAFConfig(SPIx_GPIO_PORT, SPIx_SCK_SOURCE, SPIx_SCK_AF);
  /* Connect PC11 to SPI1_MOSI */
  GPIO_PinAFConfig(SPIx_GPIO_PORT, SPIx_MISO_SOURCE, SPIx_MISO_AF);
  /* Connect PC12 to SPI1_MISO */
  GPIO_PinAFConfig(SPIx_GPIO_PORT, SPIx_MOSI_SOURCE, SPIx_MOSI_AF);

  /* Configure SPI1 pins as alternate function
  * (No need to configure PA4 since NSS will be
  * managed by softwar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SPIx_SCK_PIN | SPIx_MISO_PIN | SPIx_MOSI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DOWN;  //GPIO_PuPd_UP
  GPIO_Init(SPIx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SPI configuration */
  SPI_I2S_DeInit(SPIx);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Slave;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 SPI_CPOL_High?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把数据锁定在第一个波形.才不会漏掉最高位 //SPI_CPHA_2Edge ?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64;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 ?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高位在前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PIx, &SPI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the Priority Group to 1 bit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Configure the SPI interrupt priority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SPIx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 2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Rx buffer not empty interrupt */
  SPI_I2S_ITConfig(SPIx, SPI_I2S_IT_RXNE, ENABLE);

  /* Enable the SPI peripheral */
  SPI_Cmd(SPIx, ENABLE);
}

中断接收函数
void SPIx_IRQHANDLER(void)
{
  uint8_t n;

  /* SPI in Slave Receiver mode--------------------------------------- */
  if (SPI_I2S_GetITStatus(SPIx, SPI_I2S_IT_RXNE) == SET)
  {
    RxBuffer[Rx_Idx++] = SPI_I2S_ReceiveData(SPIx);
    if(Rx_Idx==BUFFERSIZE)Rx_Idx=0;
  }
}

slave端在主循环中发送 SpiSendByte(0xa0); 函数如下:
uint8_t SpiSendByte(uint8_t ch)
{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x,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SPI_I2S_SendData(SPIx, ch);

  for(int i=0;i<1000;i++){}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x,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return SPI_I2S_ReceiveData(SPIx);
}

调试时,先启动从机,从机会在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x, SPI_I2S_FLAG_TXE) == RESET);停留,等待主机发送时钟过来。

然后启动主机,主机在主循环中发送50个0xff。结果,主机收到50个数据,从机也收到50个数据。但是,不幸地是,数据都是错的。泪奔啊。

请教香主,以及各位同道,这是咋回事???
谢谢

楼主:
spi相关定义:
#define SPIx_GPIO_PORT                 GPIOB  //me
#define SPIx_GPIO_CLK                  RCC_AHB1Periph_GPIOB  //me

#define SPIx                           SPI2
#define SPIx_CLK                       RCC_APB1Periph_SPI2
#define SPIx_CLK_INIT                  RCC_APB1PeriphClockCmd
#define SPIx_IRQn                      SPI2_IRQn
#define SPIx_IRQHANDLER                SPI2_IRQHandler

#define SPIx_SCK_PIN                   GPIO_Pin_13
#define SPIx_SCK_GPIO_PORT             GPIOB
#define SPIx_SCK_GPIO_CLK              RCC_AHB1Periph_GPIOB
#define SPIx_SCK_SOURCE                GPIO_PinSource13
#define SPIx_SCK_AF                    GPIO_AF_SPI2

#define SPIx_MISO_PIN                  GPIO_Pin_14
#define SPIx_MISO_GPIO_PORT            GPIOB
#define SPIx_MISO_GPIO_CLK             RCC_AHB1Periph_GPIOB
#define SPIx_MISO_SOURCE               GPIO_PinSource14
#define SPIx_MISO_AF                   GPIO_AF_SPI2

#define SPIx_MOSI_PIN                  GPIO_Pin_15
#define SPIx_MOSI_GPIO_PORT            GPIOB
#define SPIx_MOSI_GPIO_CLK             RCC_AHB1Periph_GPIOB
#define SPIx_MOSI_SOURCE               GPIO_PinSource15
#define SPIx_MOSI_AF                   GPIO_AF_SPI2

网友A:
你说的“如果从机收到数据后,也发送数据”是什么意思?
从机不能主动发送数据,只能主机发送数据的同时发送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如果从机收到数据后,也发送数据”是什么意思?
从机不能主动发送数据,只能主机发送数据的同时发 ...

主机开始循环发送50个数据,从机收到第一个后,也开始发送数据。按理说,从机发送的第一个数据,主机在发送第二个数据或者后面某一个数据时,会收到从机发送的这个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机开始循环发送50个数据,从机收到第一个后,也开始发送数据。按理说,从机发送的第一个数据,主机在发 ...

应该是你主机发送速度过快了,主机是否有等到接收到数据才继续发送?

楼主:
主机每发送一个数据(0xff),就会中断收到一个数据啊。如果从机只收不发,主机收到的是0xff。

我现在调试一下试试看

楼主:
试了,不行。主机主循环代码:

while (1)
  {
    if(loop>=500)continue;

    if(first==1){
      first = 0;
      SpiMasterSendByte(0xff);
    }

    if(Rx_Idx>0){
      LCD_UsrLog("master get data---\n");
      if(RxBuffer[Rx_Idx-1]!=0xff)SpiMasterSendByte(0xff);
    }

......

楼主:
以上是主机收到的数据,应该是0xa0就对了

这儿是从机收到的数据,应该是0xff就对了

网友A:
你从机都知道用while去判断,主机为什么不用while去判断有没有收到数据呢。网上不是有很多收发一体的函数吗,去搜来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从机都知道用while去判断,主机为什么不用while去判断有没有收到数据呢。网上不是有很多收发一体的函数吗 ...

用了

楼主:
无论怎么用数据都是乱的

楼主:
只要从机不发数据,收到的都对,无论从收到第几个数据发送,两边都乱套

楼主:
void SPI_I2S_SendData(SPI_TypeDef* SPIx, uint16_t Data)
{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SPI_ALL_PERIPH(SPIx));

  /* Write in the DR register the data to be sent */
  SPIx->DR = Data;
}

收到数据0xff后,寄存器  SPIx->DR 的值是0xff,但是在发送0xa0,执行完上述函数后,SPIx->DR 的值还是0xff,为什么不是0xa0 ???

网友B:
static uint8_t SPI1_SendByte(uint8_t byte)
{
        SPI_I2S_ReceiveData(SPI1);
        SPI_I2S_SendData(SPI1, byte);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return SPI_I2S_ReceiveData(SPI1);
}

网友:
发送的时候!同时应该也是接收的 发一个位 收一个位!一位一位!主从机2个寄存器数据互换

网友C:
呼唤香主   这一块   懂得不多

网友D:
16楼正解!根据你的代码架构,你的从机发送数据的代码是在while loop中的,显然不行。建议你可以先测试在从机的中断服务函数里面接收并发送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D:
16楼正解!根据你的代码架构,你的从机发送数据的代码是在while loop中的,显然不行。建议你可以先测试在从 ...

这个办法昨晚也试过了,在接收中断函数里面,没收到一个字节,发送一个字节。还是乱码了。

楼主:
9点后继续奋战。。。

网友D:
注意哦,你Slave端接收后并不是发送数据,而是准备数据,等Master去读,也就是说在主机发起一次Byte传输前,slave的数据必须已经放入发送buffer了,你把master和slave的中断贴上来看看

网友D:
有示波器的话量下波形,应该就能定位问题在哪了

网友E:
MOSI和MISO一个是输出,一个是输入,初始化io那段感觉不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注意哦,你Slave端接收后并不是发送数据,而是准备数据,等Master去读,也就是说在主机发起一次Byte传输前 ...

slave端的中断处理函数,本意是在中断中接收master数据,主程序解析收到的数据,根据不同的解析,来回复给master不同的应答。所以,我在这里只做了接收数据,放到buffer里面。主循环中,调用的发送函数。

void SPIx_IRQHANDLER(void)
{
  uint8_t n;

  /* SPI in Slave Receiver mode--------------------------------------- */
  if (SPI_I2S_GetITStatus(SPIx, SPI_I2S_IT_RXNE) == SET)
  {
    RxBuffer[Rx_Idx++] = SPI_I2S_ReceiveData(SPIx);
    if(Rx_Idx==BUFFERSIZE)Rx_Idx=0;
  }
}

master端,是个简单的配合测试程序,在主循环中,连续发送50个0xff。同时打开中断,在中断中接收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注意哦,你Slave端接收后并不是发送数据,而是准备数据,等Master去读,也就是说在主机发起一次Byte传输前 ...

你说的准备数据,放到buffer里面,这个buffer是什么?
我理解的,是把一个字节的数据,放到 spi->DR寄存器里面,也就是发送函数做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E:
MOSI和MISO一个是输出,一个是输入,初始化io那段感觉不对啊.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SPIx_SCK_PIN | SPIx_MISO_PIN | SPIx_MOSI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DOWN;  //GPIO_PuPd_UP
  GPIO_Init(SPIx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具体是哪一句?谢谢

楼主:
按照SPI通信特点,主机要是想得到从机的数据,先给从机循环发送无效数据,从而发送时钟给从机,比如0xff,在SD卡的SPI协议中,也是这样说的。在发送时钟的同时,接收回从机的数据。
那从机就应该是循环发送数据,在没有时钟信号的时候,会等待,当有时钟信号的时候,数据就出去了。
我用F207开发板,连接SPI2和SPI3,在主循环中,主从分别发送,用中断接收,都是可以的。
所以,是不是还是接收发送的时序搞得不对?

楼主:
主机试验了不用中断,而用查询方式发送接收,结果一样

static uint8_t SpiMasterSendByte1(uint8_t byte)
{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x,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SPI_I2S_SendData(SPIx, byte);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x,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RxBuffer[Rx_Idx++] = SPI_I2S_ReceiveData(SPIx);

  return 1;

}

从机改成在接收中断里面每收到一个字节,就发送一个字节。也一样,只要从机发送,都乱套。

楼主:
左边是从机收到的,只有第一个字节是0xff,因为收到这个字节后,从机才发送,所以这个字节总是对的。后面就都错了。 右侧是主机收到的,预期收到的0xa0,一个也没有

网友F:
需要单步调试看看先   静下心来  慢慢看看  楼主

网友E:
引用 楼主:
按照SPI通信特点,主机要是想得到从机的数据,先给从机循环发送无效数据,从而发送时钟给从机,比如0xff, ...

SD卡是有一套指令字的呀

楼主:
又过了一周。
前几天还是纠结在SPI通信的正确、稳定上,直到昨天,连接板子调试的J-LINK被烧坏,没办法在板子上调试了。于是又找了一块F207的开发板,两个开发板连在一起调试。结果,通过试验不同的CPOL与CHPA组合,终于找到了一组稳定传输的组合。如下: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除了这种,其它三种组合,在双向传输时,总会发生数据错位的问题。具体原因先不追究了,现在终于能够往下走,调试模拟SD卡的协议。计划使用一台开发板,发送读写SD卡的命令,一台slave模拟SD卡做出回应,以及读写U盘,并转发u盘数据给master。

上个图: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导、鼓励!

网友G(2014-01-14):
楼主你弄好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