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Quartusii12.1调用ModelSim-Altera

楼主(2013-10-06):
请教,Quartusii12.1调用ModelSim-Altera 的具体步骤?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可以用modelsim 10.1c 的se版本。把altera的库单独编译一遍,然后修改modelsim.ini文件,这样modelsim就可以关联altera的库了。

网友B:
在tools->options->EDA tool options里面设置好modelsim-altera的路径,并在工程的setting里面设置好simulation,勾选run gate-level simulation after compilation,并为其添加好test bench文件,这样编译后就会自动调用modelsim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tools->options->EDA tool options里面设置好modelsim-altera的路径,并在工程的setting里面设置好simula ...

额,,,,,testbench怎么编写了

网友D:
帮顶一下,觉得Testbench 好麻烦

网友C(2014-03-17):
我觉得你还是先看几本书再来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