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串口问题

楼主(2013-10-06):
单片机上电以后,初始化串口,发送字符串,在开始运行的一段时间大概十秒,串口一直输出0,后面就正常了。  没查出为什么开机后先输出0,谁能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A:
可能是晶振比较长时间内工作异常

网友B:
示波器看看波形还有问题 是不是上电开始就是一直输出0数据

网友C:
这个问题的话是你的晶振问题,或者是电源问题。你换个好晶振, made in china 的东西不怎么好用

楼主:
我用的是内部晶振。

楼主:
我用的是内部震荡电路

网友D:
串口一直输出0,你是怎么确定它输出0的?用的示波器还是连接到PC的电脑终端这类串口软件上测试的?

网友E:
我的用串口调试工具测试时有时也出现这种情况,开机后先收到一段0,然后**作后收到数据是正常的

网友F:
我也遇到过  是发送一个数之后  跟着有一个零  在发送第二个字节  搞了好久没办法  只能在软件上处理了。

网友F:
我之前也遇到过  应该是硬件的问题  找了好久  也没解决 最后在软件把它屏蔽掉了。

楼主:
好久没有回复,这是个乌龙。

下载代码的时候,PC终端显示00000
下载结束,单片机跑起来就不会出现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久没有回复,这是个乌龙。

下载代码的时候,PC终端显示00000

PC终端一类的软件,因为MCU没上电前,通信链路的阻抗太高,造成很容易和外界电磁场干扰,此时易发错误读取的现象。

所以,这也是我在7楼问你问“你是怎么确定它输出0的?用的示波器还是连接到PC的电脑终端这类串口软件上测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