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上传一个M058SS的补充资料(P5~P6端口的)

楼主(2013-10-06):
由于网上的库文件都没有针对64脚封装的M058SS的库文件,所以就没有P5口和P6口的寄存器地址声明,也就没办法使用这两组IO口,我参考PFD文档,加入了这些资料,高手请无视,呵呵。
只要将以下的复制粘贴到原 M051.H里面即可,个别的可能只能仅供参考,因为我现在已经将原带的库丢垃圾桶了。
改的原因:我需要直接将一排针脚位做12864液晶的端口,最少要用到VCC,GND,RS_A0,SCLK,DATA,RES这6个脚。无奈上下4排针脚位里面都不可避免的使用到P5或P6的IO口,按原资料的库文件,没办法将P5或P6设定成输出模式(库里面只有P0·~P4)

#define P5_PMD          (*((volatile unsigned long *) (GP_BA+0x000002C0)))
#define P5_OFFD         (*((volatile unsigned long *) (GP_BA+0x000002C4)))
#define P5_DOUT         (*((volatile unsigned long *) (GP_BA+0x000002C8)))
#define P5_DMASK        (*((volatile unsigned long *) (GP_BA+0x000002CC)))
#define P5_PIN          (*((volatile unsigned long *) (GP_BA+0x000002D0)))
#define P5_DBEN         (*((volatile unsigned long *) (GP_BA+0x000002D4)))
#define P5_IMD          (*((volatile unsigned long *) (GP_BA+0x000002D8)))
#define P5_IEN          (*((volatile unsigned long *) (GP_BA+0x000002DC)))
#define P5_ISRC         (*((volatile unsigned long *) (GP_BA+0x000002E0)))

#define P6_PMD          (*((volatile unsigned long *) (GP_BA+0x00000300)))
#define P6_OFFD         (*((volatile unsigned long *) (GP_BA+0x00000304)))
#define P6_DOUT         (*((volatile unsigned long *) (GP_BA+0x00000308)))
#define P6_DMASK        (*((volatile unsigned long *) (GP_BA+0x0000030C)))
#define P6_PIN          (*((volatile unsigned long *) (GP_BA+0x00000310)))
#define P6_DBEN         (*((volatile unsigned long *) (GP_BA+0x00000314)))
#define P6_IMD          (*((volatile unsigned long *) (GP_BA+0x00000318)))
#define P6_IEN          (*((volatile unsigned long *) (GP_BA+0x0000031C)))
#define P6_ISRC         (*((volatile unsigned long *) (GP_BA+0x00000320)))

#define P7_PMD          (*((volatile unsigned long *) (GP_BA+0x00000340)))
#define P7_OFFD         (*((volatile unsigned long *) (GP_BA+0x00000344)))
#define P7_DOUT         (*((volatile unsigned long *) (GP_BA+0x00000348)))
#define P7_DMASK        (*((volatile unsigned long *) (GP_BA+0x0000034C)))
#define P7_PIN          (*((volatile unsigned long *) (GP_BA+0x00000350)))
#define P7_DBEN         (*((volatile unsigned long *) (GP_BA+0x00000354)))
#define P7_IMD          (*((volatile unsigned long *) (GP_BA+0x00000358)))
#define P7_IEN          (*((volatile unsigned long *) (GP_BA+0x0000035C)))
#define P7_ISRC         (*((volatile unsigned long *) (GP_BA+0x00000360)))

#define P50_DOUT        (*((volatile unsigned long *) (GP_BA+0x00000380)))
#define P51_DOUT        (*((volatile unsigned long *) (GP_BA+0x00000384)))
#define P52_DOUT        (*((volatile unsigned long *) (GP_BA+0x00000388)))
#define P53_DOUT        (*((volatile unsigned long *) (GP_BA+0x0000038C)))
#define P54_DOUT        (*((volatile unsigned long *) (GP_BA+0x00000390)))
#define P55_DOUT        (*((volatile unsigned long *) (GP_BA+0x00000394)))
#define P56_DOUT        (*((volatile unsigned long *) (GP_BA+0x00000398)))
#define P57_DOUT        (*((volatile unsigned long *) (GP_BA+0x0000039C)))
#define P60_DOUT        (*((volatile unsigned long *) (GP_BA+0x000003A0)))
#define P61_DOUT        (*((volatile unsigned long *) (GP_BA+0x000003A4)))
#define P62_DOUT        (*((volatile unsigned long *) (GP_BA+0x000003A8)))
#define P63_DOUT        (*((volatile unsigned long *) (GP_BA+0x000003AC)))
#define P64_DOUT        (*((volatile unsigned long *) (GP_BA+0x000003B0)))
#define P65_DOUT        (*((volatile unsigned long *) (GP_BA+0x000003B4)))
#define P66_DOUT        (*((volatile unsigned long *) (GP_BA+0x000003B8)))
#define P67_DOUT        (*((volatile unsigned long *) (GP_BA+0x000003BC)))
#define P70_DOUT        (*((volatile unsigned long *) (GP_BA+0x000003C0)))
#define P71_DOUT        (*((volatile unsigned long *) (GP_BA+0x000003C4)))

网友A:
非常好。多谢

网友B:
楼主有M058S点个led的例程吗,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