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单片机型号有哪些

楼主(2013-10-06):
我想要个12-14输入,6-10输出的单片机,有那些型号的。我是用来做控制板的。请教高手,要品质有保正的。

网友A:
这么高输入的,没用过。

网友B:
单片机一般都是讲IO,很少有只能输入或者只能输出的端口,所以楼主需要一个24IO以上的单片机。我想楼主说的应该不是电压。鉴于楼主没有其他任何要求,推荐在PIC里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一般都是讲IO,很少有只能输入或者只能输出的端口,所以楼主需要一个24IO以上的单片机。我想楼主说的 ...

是的,24IO的单片机有那些。请指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24IO的单片机有那些。请指教

晕,起码要说是什么类型的单片机,否则范围太大了。
然后看在厂家网站看选型表或数据手册。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么高输入的,没用过。

我刚看也是以为输入是12-14V,输出是6-10V。

网友D:
随便找吧,基本上有引脚大于30的都可以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24IO的单片机有那些。请指教

既然LZ发在STC区,可在STC网站下载STC-ISP软件(在【选型/..】标签可进行选型。
(V6.59版下载:http://www.****ducst/STCISP/stc-isp-15xx-v6.59.exe 或见附件)

(127)

网友E:
24IO的很多吧?    没其他要求了?

网友F:
韩国现代单片机  内核为51的  方便开发使用  楼主可以了解下  签名有联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