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OCL电路的进来看一下,这两级中间算是反馈么?

楼主(2013-10-06):
麻烦帮忙解释一下,特别是第三四个问,实在搞不懂怎么算,求大神指点迷津,特别是两级OCL之前这两个电阻算是反馈么?应该怎样去计算呢??

网友A:
R3=216k,,运放输出电压5.6V,为达到最大功率输出,即时负载的峰值电压为16,折算成有效值为11.31V,放大倍数是11.31/0.5=22.62,22.62=(R3/R2+1),R3=216k.运放作为预驱动级,后一级是二倍的放大器,输出是11.31V,运放的输出作为后级放大的输入,运放的输出=最后输出/后级放大倍数=11.31/2=5.655v,注意三极管的电流放大倍数越高,越接近2倍,如果放大倍数是100,二级是一样的话,实际放大倍数为16/9=1.78,后级放大电路是典型的电压串联反馈电路,在计算时,要考量输入负载效应,

知道2倍是深度负反馈得来的。但是16/9是怎么算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3=216k,,运放输出电压5.6V,为达到最大功率输出,即时负载的峰值电压为16,折算成有效值为11.31V,放大倍 ...

不懂2倍怎么算的,还请指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懂2倍怎么算的,还请指导?

注意R4R5。这是局部反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注意R4R5。这是局部反馈。

如这个图,如何计算放大倍数呢?

网友A:
不讲偏置,只算正半周时的放大倍数,如果,电流放大倍数足够大时,闭环放大倍数是由反馈糸数的倒数决定的

网友A:
在童老的高教版的书中可以找到,电压串联反馈电路。

网友A:
你可以认定开环增一无穷大,闭环就是反馈糸数的倒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讲偏置,只算正半周时的放大倍数,如果,电流放大倍数足够大时,闭环放大倍数是由反馈糸数的倒数决定的 ...

Avo绝不止16倍。

网友A:
你根据开环电路的放大电路算,每个三极管的电流放大倍数是100,差不多。因为有局部反馈的效应在里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这个图,如何计算放大倍数呢?

你也可以把三极管的低频等效模型代进去也可以计算出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根据开环电路的放大电路算,每个三极管的电流放大倍数是100,差不多。因为有局部反馈的效应在里面。 ...

你仿真看看?

仿真结果,更加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讲偏置,只算正半周时的放大倍数,如果,电流放大倍数足够大时,闭环放大倍数是由反馈糸数的倒数决定的 ...

6L图中的反馈电阻的负载效应如何理解?

网友B:
还有AVo=16?这个是通过低频等效电路算的?

你可以在用的电路上验算下。不考量基极的体电阻,及集电极的输出电阻,电流放大倍数都等于10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6L图中的反馈电阻的负载效应如何理解?

在输出级,在理想状况下,输出负载是负载决定的,但是应反馈网络的输入阻抗不是足够大,吸取的电流跟负载电流相比,不可省略,故要考量反馈电阻对输出级的影响。

网友A:
如果输出级做电压跟随器隔离下,就可以不考量负载效应了

网友D:
不管是平时考试,还是考研,都明确指出:只考深度负反馈这一简单情形。

pjy
引入深度负反馈的目的就是化繁为简!

网友A:
其实出题者的思路是有点问题的,本意是后级放大是深度反馈,其实不是,因为局部反馈,负载电阻太小有关,如果负载电阻放到1K,基本上算是深度反馈了。

网友D:
:lol 仿真就免了吧,题意中,啥玩意都是理想的,用虚拟管都费劲。

这就是差距:有的锅家只喜欢研究理想情形,再去看看斯坦福、伯克利等名校的课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出题者的思路是有点问题的,本意是后级放大是深度反馈,其实不是,因为局部反馈,负载电阻太小有关,如 ...

如何计算是否为深度负反馈?

网友A(点评):
深度负反馈不是个精确的概念。如果AvO*F>>1,可以认为深度负反馈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这个图对不对?

正统的等效电路

网友A:
改正下。加了二个跟工作点有关的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改正下。加了二个跟工作点有关的电阻

计算得Ui=(1+β)ib1*R+rbe*ib1;Uo=-R*β*ib2+(1+β)ib1*R=-β*β*R*ib1+(1+β)ib1*R; AV=Uo/Ui
后面电流源的方向貌似错了

网友A(点评):
对的,不要用直流的观点(实际的电流方向不管,变化趋势一致就可以了),实际上,ic1与ib2的实际变化方向是反的。仅仅标注方向而已

网友B:
如果后面三极管饱和了,就不好通过这个计算放大倍数了

网友A(点评):
这个是交流等效电路,饱和了另当别论了。全部器件要在线性放大状态下才能适用。

网友D:
pjy  引入深度负反馈的目的就是化繁为简!  发表于 2013-10-7 13:3

这个目的达到了吗?

求解时,不管放大器如何,只考虑外围阻容,A=1+R1/R2,轻松搞定。这样看,确实化繁为简了。
实际上,深度负反馈引发的“唱歌”,是所有技术人员最头疼、最害怕、最无奈的副效应,明明相位预读、增益预读都够了,但就是振荡,排除起来非常棘手。从这个角度看,其实是化简为繁了。

当然了,负反馈带来的好处,让人们不惜化简为繁、甚至是离不开它了。

网友E:
替小学生做个课后作业
⑴ R3应如图中红线连接到运放输入“—”端
⑵ Uo=Ui(1+R3/R2),则Pom=Uo*Uo/RL
⑶ Ua=Uo*(1+R4/R5)=Uo/2
⑷ 电源电压限制下,输出峰值为18-2=16V,换算有效值为16*0.707=11.3V,则Pom=8W
     代入⑵式得,R3=216k(实取220k)

谢MCU52楼30纠正以及9490楼31提醒,改正为“—”端

网友E:
1. 这算是最近出现的最优秀的题目了,除0.7V没用——也许后面有用到
2. 出题人思路从那头儿看都没有问题:一它于大环路计算并无影响,二5.6V仅作运放动态校验之用,三它是基础课程中的训练小演习
    4.7V如何,6.8V又如何,运放设计不会因此而变
3. 改正后的等效电路,只从形式上来说是正统的。实质上是画蛇添足而不适用的:末两级为乙类,rb'e的引入并不恰当

zyj9490  0.5倍关糸,有点牵强附会
是的,包括开环增益十五六倍都对。只是,它并不是重点!

网友A(点评):
运放的输出是输出信号有待商确。因为不是深度负反馈。

网友A(点评):
0.5倍关糸,有点牵强附会

网友F:
⑴ R3应如图中红线连接到运放输入+端
是--端
⑶ Ua=Uo*(1+R4/R5)=Uo/2
  运放最大输出在上面的基础上还要加上个VBE

可以将后面几个BJT组成电路看成是个同相放大器,由于没有偏置增益不是个常数,不能用小信号模型进行准确计算。大信号下的增益约为2倍。

网友E(点评):
Vbe0.7V已经被Vces2.0V所遮盖

网友A(点评):
为何大信号下增一是2倍呢?如果能用图示法能表示出来就清楚了

网友E(点评):
补充:Vces1和2没有2.0V那么大顶多取它1.0V。2.0V明确是Vces3和4的

网友E(点评):
大信号下的增益,宁可啥也不说

网友A:
引用 网友F:
⑴ R3应如图中红线连接到运放输入+端
是--端
⑶ Ua=Uo*(1+R4/R5)=Uo/2

第一个结论是对的,应连接在运放的反相端

网友E:
引用 网友F:
⑴ R3应如图中红线连接到运放输入+端
是--端
⑶ Ua=Uo*(1+R4/R5)=Uo/2

你是对的:handshake
⑶ 运放输出最大幅度约为【(18-2)/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