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为什么松翰这么简单的C程序也会编译出错?

楼主(2013-10-06):
#include <SN8F27E611.h>

void main(void){
  FGIE = 1;
  while(1);
}

void __interrupt [0x08] ISR_ADC(void){}

以上 测试中断用的,中断向量地址是0x08,即是wake中断。
表面编译无错误,但在生成的MAP文件里却显示以下错误:
/*** Linking error! The following segment information maybe incorrect! ***/

0XFFFFFFFF   0X0000          Data    _Function_main_data    E:\Obj\Port.INTRP_F27E611.o
0XFFFFFFFF   0X0000          Data    _Function_ISR_ADC_isr_data    E:\Obj\Port.INTRP_F27E611.o

网友A:
把[0x08]去掉,要这个干嘛??

网友B:
画蛇添足,你定义中断的方式就是错的

网友C:
楼主先看看编译器说明文档吧...

网友D:
有人在搞发明创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画蛇添足,你定义中断的方式就是错的

你自己先看看sn8F系列的文档先吧。你编译个不用入口地址的给我看看?sn8P的你可以。8F的你试试?